[家电] 小米电视开机不亮,有声音维修

楼主(2025-03-16):
小米电视开机不亮屏,测灯供电正常,拆屏换LED灯珠,安装上一切正常

网友:
一个吸盘操作?这样液晶屏很容易报废的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换灯珠没技术,牛的是把屏完好的拆下再装上

网友:
两根灯条,屏幕不大好拆

网友:
大屏玻璃容易搞碎了。

网友:
坏的原理是简单,动手就要胆大心细了

网友:
拆屏换灯珠搞定,看似轻松,其实过程惊心胆颤

网友:
大屏幕太难拆了。

网友:
楼主的小米用了几年灯珠就挂了

网友:
无边框的有的真不好拆开,只要胶带好拆无边框还容易些。

网友:
拆坏过一个液晶屏。现在是能不拆就不拆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看似牛B,实则非常厉害

网友:
厉害了,现在背光这么简单吗?

网友:
去掉液晶屏,液晶电视就是一个LED灯嘛

网友:
拆屏是个技术活。。

网友:
将来电视坏了去掉屏挂天花板就变成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