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飞轮千斤怎么选?

楼主(2025-03-16):
朋友家的永久山地车骑行过程中塔轮脱落,千斤丢失,我看网上卖的尺寸太多了,应该怎么选择呢?
谢谢
一、32T塔轮

二、千斤和钢圈都没了,应该是两个千斤一个钢圈吗?

三、一共四个槽,两大两小

四、网上卖的千斤型号,应该是选择带缺口那种,但十几种啊,怎么选?

以前没拆过这地方,那个旋飞轮拆卸工具,都是才买的

网友:
这个根据飞轮的型号去选比较可靠,再不就只能找旧零件测量一下

网友A:
这么多型号?两个千金一个钢丝圈

网友B:
我艹,怎么可能这么多尺寸?这可是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艹,怎么可能这么多尺寸?这可是麻烦了

感觉异常就拆开检查,有一个在就知道尺寸了,这个车小孩子用,没注意。
而且,而且,看了网上配件价格,一对千斤(也叫棘爪)和钢丝圈的价格与一只九速飞轮(塔轮)的价格差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型号?两个千金一个钢丝圈

网上看了,这几个小配件价格与一整个九速旋飞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异常就拆开检查,有一个在就知道尺寸了,这个车小孩子用,没注意。
而且,而且,看了网上配件价格, ...

不至于这么狠吧,这大刀也太快了吧,这东西真就这么精密吗?没搞过这种变速的,但两八大飞鸽那个,感觉没这么精密呢

网友:
我刚淘宝上看了看,这小东西还真是这么变态的存在

我说那个楼主大哥,你原来的就没有了吗?一个都没有了吗?

网友:
这小配件真是变态的存在,
不行就查飞轮型号品牌,然后找车友论坛之类的吧,看和谁家一样,拆了看看量量
感觉没好的办法,厂家估计都不会告诉你这个消息

网友:
整个换飞轮方便点吧!

楼主:
网上学习了一下,好嘛,飞轮的珠子也没了,这样一来不如直接买个飞轮组了,便宜的20左右。

网友:
楼主这个是旋飞,整个买一个新的旋飞就行了,一般新的旋飞都带飞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