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沃铭3.5KW简易便携充电枪

楼主(2025-03-16):
咸鱼上60多米买了个拆沃铭3.5KW简易便携充电枪,拆开给大家看看,模块很小,差不多就是12v小电源再加个芯片,型号也看得见。

网友:
这里面就这点东西 啊,我以为很复杂

网友A:
没有保护,还是要买带控制盒的

网友:
不会就这么简单吧

网友:
能用得上的话还可以

网友:
买车赠送充电桩,怎么还买

网友:
应急用用可以,主要还是直流充

网友:
简易充电枪内部也确实简易

网友:
这种是模式一呀!无任何安全保护措,慎用!

网友:
60多元,价钱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保护,还是要买带控制盒的

其实只要线够粗就行,你想保护什么呢,现在稍微高级一点的车子都能能远程控制充电时间及电流。要是漏电,插座前面加个漏电空开就行了。

网友:
价格倒是不贵

网友:
里面也太简单了我以为多复杂那

网友:
得接大16插座吧,值钱的是铜线有多长

网友:
原来是电车的配件,我还以为是充电的,可以突突的那种玩意

网友:
没有保护部分,给车机一个信号直通。这个模块可以用705硅橡胶灌封一下,除非你在室内用,在室外总是会进水的。

网友:
买个二手枪头,自己焊一个

网友:
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应急用用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只要线够粗就行,你想保护什么呢,现在稍微高级一点的车子都能能远程控制充电时间及电流。要是漏电, ...

带控制盒的,有问题会自己断电,这货显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