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求助RTS5765DL开卡不认盘

楼主(2025-03-16):
正如标题所写,我也短接了,磁盘管理都有200多M的分区,但是开卡工具就是不认,硬盘盒我用的是JMS583芯片的

网友A:
刷一下桥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桥的固件

有推荐的固件吗?网上能找到,但是也没有说哪个,更新一下,使用本帖子的桥接固件已成功认盘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292-1-1.html

网友B:
你这个盘看起来像是……扩容盘的标准配置啊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可能对你有帮助:https://blog.csdn.net/callme_ba_ba/article/details/135320076

网友:
又一个上当的受害者吗,这盘跟我买的扩容盘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盘看起来像是……扩容盘的标准配置啊

对,我鱼上面很便宜买的假三星固态,卖家已经说是假的了,我买来玩的

网友:
不行换个转接板。

网友:
这盘上,两个颗粒的丝印都不一样,这也就是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