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两个标志 证明是否跟上了时代

楼主(2025-03-16):
个人感悟,  无须当真

一 是能不能轻松处理0603 0402 这些器件
二 是有没有上钢网

有些脚距大的贴片器件  用尖头烙铁搞那都不叫能耐
0.6 0.5  甚至0.3的  这些脚距器件,烙铁党紧张不?
苦思冥想了3天   要玩的愉快  还是绕不开钢网

塑料片、纸片那些自制山寨钢网的   其实对付的还是大间距的器件,
这类焊盘用针管小心挤也是能做到的
有人特意去开发电控挤膏器  但市场很大吗
反正我先试试手挤
现在一是解决了   二是真让人心烦
拖了1年多的吸锡烙铁也开工了
感觉总是在忙着做diy 装备   唉

网友A:
现在小贴片真难搞

网友:
所以现在很多讨论电子显微镜的帖子

网友B:
0603手焊不算难,以前用尖头烙铁,后开经常要拆贴片芯片,改用刀头烙铁。焊贴片元件时,如果只要求焊接上,用锡丝把元件推到焊盘旁边,不用镊子之类的固定直接焊一个焊盘,焊另一个焊盘时如果需要修正方向,快速点一下第一个焊盘,然后用锡丝和镊子稍微修正一下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小贴片真难搞

买大的,0603往上...

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

网友D:
一 是能不能裸眼轻松处理0603 0402 这些器件
二 是有没有能力不用上钢网

网友:
0603还是比较方便的,0805成本比较高,也不好排版,钢网一般的垃圾佬不可能舍得的,真有钱就买贴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大的,0603往上...

如果想玩的板子是别人设计好的呢

密密麻麻0402 的焊盘就在你眼前摆着  就问你贴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 是能不能裸眼轻松处理0603 0402 这些器件
二 是有没有能力不用上钢网

No  No No
自己贴板子   用得着去看0402上面丝印吗
显然你的玩法是不对
从编带上取件  我这把年纪还是看得清楚的

不上钢网是可能的,那是因为器件够大  够容易
SOT23-6  TYPE-C-16  焊一两个可能成功
如果焊锡粘联导致短路炸鸡  就知道逞能的代价了

网友E:
怎么说么?  偶尔焊一下0402还是可以的。比0402还小的那个不知道叫什么规格的,那真是锻炼意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03手焊不算难,以前用尖头烙铁,后开经常要拆贴片芯片,改用刀头烙铁。焊贴片元件时,如果只要求焊接上, ...

一颗两颗的少量拆焊   是能做到的,多的话就没效率了
其实茶说的是0603 0402之类的快速拾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想玩的板子是别人设计好的呢

密密麻麻0402 的焊盘就在你眼前摆着  就问你贴不贴

换,不玩...

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说么?  偶尔焊一下0402还是可以的。比0402还小的那个不知道叫什么规格的,那真是锻炼意志。 ...

0201...

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

网友:
小的不玩就好了,适合自己的就挺好,何必难为自己。如果真要追求一百分,那就两个前提:或者是这个技艺能让自己吃饱,或者是自己真正的爱好

网友:
第一个,一把刀头可以搞定一切,包括0402,但BGA除外。。
第二个,少量的板,没有BGA焊盘的。没必要上钢网。有BGA的话,烙铁就没什么用了。只能上钢网,用加热台了。

网友F:
就我个人而言跟得上跟不上时代无所谓了,眼花、手抖之下随遇而安就好,毕竟时代已经早就不是我们的了,前两年用到多的是0603偶尔用几个0402也是为了利用拆板件儿,最近基本都是0805了偶尔用几个0603,接下来力求戒掉画板、贴板的瘾这东西太害眼睛了。

楼主:
很多好玩东东  选择避而远之你就没法享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好玩东东  选择避而远之你就没法享受了

有什么所谓?

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我个人而言跟得上跟不上时代无所谓了,眼花、手抖之下随遇而安就好,毕竟时代已经早就不是我们的了,前两 ...

小帖纯属瞎掰     老哥说的极是   玩这些太费眼睛
只是从小爱折腾   趁着身体还行就再玩玩
老哥已经有不错的实操经验   很是佩服
贴片工艺对手工真是挑战   其实茶还是信心不足 手潮
思来想去   只有钢网这个拦路虎了

网友:
有电路图的0402封装都换0603以上。自己玩,没必要玩那么精致,精致的也不合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