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手组装U盘系列(十一)SM3281L-AB贴TH58TFG9DDLBA8C

楼主(2025-03-16):
大家好,今天的主角是SM3281L-AB贴TH58TFG9DDLBA8C,为的是做系统维护盘,以前送了个别同事启动盘都说好用,其它同事闹着也要同样待遇,于是又买了一批芯片和主控

焊接过程略。焊好后用ChipGenius测试下

ID和容量都显示正确,打开量产工具

正常识别容量,ID齐全简单设置了下开始量产

重新拨插后识别了CD-ROM和正常分区

测试下速度

量产2个分区比量产成1个分区写速度损失了10M的速度,下面是实际写入和读取速度

作为启动维护盘来说这速度算是不错了

最后再跑圈测试校验

虽然是小芯片但发热还是比较可观,最后封装时干脆在铁壳里灌满散热脂来个整体散热

谢谢您的围观

网友:
散热确实不错啊

网友:
如此详细教程,赞

网友:
这个真的很好了。

网友A:
成本多少,需要自己买钢网?

网友:
散热应该很好

网友:
这下散热拉满了

网友:
64G MLC,香...

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

网友B:
看来你很喜欢手腕板的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多少,需要自己买钢网?

一般不需用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很喜欢手腕板的小巧

是的,这是DIY能做到的最小板子吧,铁壳一体化散热,旋转外壳小巧且不用担心丢盖子

网友:
散热硅脂给满分

网友:
散热硅脂灌满散热效果未必好啊,这东西都是涂薄薄的一层况且3281的热量比起is903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多少,需要自己买钢网?

新手建议用定位钢网,这个方案  颗粒+主控板+外壳+辅助材料+人工≈30+

网友:
666,楼主手艺不错,手腕板上颗粒还是挺不容易的,主控板不太好固定,稍微不注意,塑料的USB就给吹化了  有空也学着做几个

网友:
像我这种还是直接买个成品算了

网友:
厉害!导热硅脂灌满了

网友:
u头触点 没镀金,差评

网友:
颗粒是全新还是拆机的?

网友:
哇,大佬好手艺
我也要我也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