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扫地机器人与失败的调压

楼主(2025-03-16):
家里一台扫地机器人坏了,拿去维修部,说是电脑板坏了,要500元。太不值得了。抱回家自己搞吧,修不好也无所谓。

拆开取下电池,测量已无电压,按电池标注给他进行了充电。充好电上机,扫地机器人运行正常,运行近两小时,电池快用完,它也能自己寻找充电座。这时出现一个怪现象,骑上充电座就自己退下,然后再寻充电座,骑上去又退下。经检查,扫地机器人充电的两触点与内部断路,拆开无法找到断路点。这扫地机器人内部及其复杂,一时难于理清。

若每次拆卸电池充电也不现实,因为电池安装于机内,须拆卸许多部件才能取下电池。我干脆就把电池接两根线出来方便进行充电。观其充电座,

输出电压为20V1A,而电池充电限制电压却是16.6V。以前运行正常,可能系主板有专门的降压措施,现在单独给电池充电,用20V电压给14.8V的电池充电不可能,甚至危险。于是就有了对充电座进行降压改制。

并描写了其电路图。观其充电座开关电源极其简单,没有光偶和321.电源芯片用的是PN8386,它系原边反馈模式,

要改变他的输出电压,只有改变他的反馈电阻R10和R15,我用一25K电位器代R10串入电路中,调其阻值,能将输出电压降至16V,测下电位器电阻值,用一同阻值的贴片装上,这时输出电压在14--16V之间缓慢的摆动,证明该贴片电阻阻值不稳,热稳定太差,准备将其拆卸另换一贴片电阻。哪知烙铁刚一搭上,就听啪的一声炸了,原来疏忽大意,竞忘了取下电源插头。不仅烧坏保险,电源芯片也毁了,只好作罢。在网上另购了一个16V1A电源,给机器人充电,须有点麻烦,但扫地机器人能用了,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网友:
电池是4节18650串联吗?20多伏充电没问题的,找个充电线断点这么难么?

网友:
手工绘图不错,直接加个单独的充电板

网友:
我侄儿有一个,5千多,反正我自己不会用这些

楼主:
该断路不是机械性断路,肉眼根本无法寻找,可能是电器元件损坏

网友:
网上找一下有没有类似的电路图,慢慢倒查找到故障点

网友:
电源电路有点简单,炸芯片也可以更换啊
外面维修的直接换主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