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SKODA EA111更换火花塞,顺便看看活塞积炭情况

楼主(2025-03-16):
今天休息换换火花塞,顺便看看活塞积炭情况,拆点火线圈需要一个专用工具15块,插头用钩螺丝刀,123缸看着还好,4缸积炭有点多,现在都是加便宜油,火花塞有点黑。

网友A:
多少万公里成这样啊?建议与第四缸管理的都要查一下

网友B:
我们这中石油中石化7.5一升,私营加油站5.5一升,还给洗车。我还是没去加过,怕修车太贵。

网友:
机舱干净,好评

网友:
这款发动机居然火花塞不漏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中石油中石化7.5一升,私营加油站5.5一升,还给洗车。我还是没去加过,怕修车太贵。 ...

汽车我一直中石化,摩托有次加了次私油,镇上的小油站,油耗从2.0升到2.4X,动力还变差。烧完重新加中石化后又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中石油中石化7.5一升,私营加油站5.5一升,还给洗车。我还是没去加过,怕修车太贵。 ...

5.5一升也太夸张了,哪里的啊

网友:
使用积炭清理剂处理一下,积炭有点重,有可能会增加油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一升也太夸张了,哪里的啊

山东那边的地炼只要三块多

网友E:
这款发动机,要经常拔下点火线圈查看一下有没有机油漏到火花塞上。

网友:
是不是全国私油最便宜是山东?

网友:
力矩扳手 比较专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汽车我一直中石化,摩托有次加了次私油,镇上的小油站,油耗从2.0升到2.4X,动力还变差。烧完重新加中石 ...

摩托怎么能算到这么精确的油耗啊。有时路况不好,油耗也高不少。不过动力差了油耗也高,也正常。

网友:
自己动手,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万公里成这样啊?建议与第四缸管理的都要查一下

23万了,特意查了下4缸点火线圈不太好了,已经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摩托怎么能算到这么精确的油耗啊。有时路况不好,油耗也高不少。不过动力差了油耗也高,也正常。 ...

上次加油量与本次加油量,再加上里程,小熊油耗输入一下就行了。

网友(2025-09-04):
引用 网友E:
这款发动机,要经常拔下点火线圈查看一下有没有机油漏到火花塞上。

开了12年,从来没检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发动机,要经常拔下点火线圈查看一下有没有机油漏到火花塞上。

没事,不要随便拆开火花塞,否则密封不好,这火花塞有密封垫圈金属垫圈,新装火花塞手动拧紧后再用工具拧半圈,再拆外装,就不好把握拧紧力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