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老师电桥问世多年无人改进,原因竟然是这个?

楼主(2025-03-16):
本来想着换更好的单片机,里面有位数更高的ADC,精度还能更高些的,可是看到许老师下面这个回帖,他说ADC位数再高也不能提升精度,板子做的更小反而会因为干扰问题导致精度变差,我还纳闷呢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没见到一个人对这个电桥做出改进,原来是改了也没用,换更好的单片机估计只能把测量速度提高一些,测量精度无法再提升了,那还有必要折腾吗?

网友:
有,绿猪继续折腾

网友:
上次我就和你说过,你想要做小是一个综合考验的结果,并不是把单片机或某一项单项做的很强就能使整体输出变强,而是需要没有短板,明白我的意思吗?即所谓布线要科学合理,尽量减小噪声的产生,尽量减小元器件带来的误差扩大,总的来说就是没有马桶最短木板那种境界。只有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可能还会涉及到软件方面,不亚于重新设计一台新的LCR,你可以看看我记得老外喜欢一款LCR 5000什么的好像是淡黄色外壳的,评价不错,好像是弯弯产的

在我看来,就拿许老师的电桥原方案举例,电源部分来说,为什么他选用老旧的78系列稳压管,而不选用效率更高的DCDC-back降压电路或boot升压电路这些,估计就是这方面的考虑,效率高了那么噪声和干扰也就大了,你若想既要、又要、还要、且要.......那就非常难了。X宝卖的那个版本使用运放弄成正负压方案,估计也没人认真去测试过噪声、精度这些,看到变小了就欢喜的不得了,其实考虑不周全。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上下而求索呀

网友A:
电桥我还是倾向于正经厂家的商品,

网友:
这事就像我前一段复刻网络收音机,如果只图听个响,那确实照着原理图把零件放到自己测好的板上就完事了,但想要效果好,那可能就需要考虑各元器件位置、线宽、阻抗之类复杂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桥我还是倾向于正经厂家的商品,

是的,如果不在乎体积,最好买台式的。

网友B:
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不是单换一个零件就能全方位的性能飞跃,应该可以让它花哨些,漂亮性,比如换彩屏大屏!

网友:
这种电桥你装完会怀疑人生,不如买个二手正规的电桥稳定性好。

网友:
设计者水平有限吧

网友:
真做到0.3%已经很高精度了好不!

网友:
那还是买个商品电桥用用

网友:
许老师的电桥,是当年并不富裕的我几乎唯一的选择,还是挺怀念和感激的。  还是现在好,有点预算可选的就太多了,镊子电桥、手持电桥还有当年不敢想的台式电桥

网友:
起初差点买了许老师的电桥,后来矿坛另外一个高手设计了LQ9101电桥,更小巧精致,精度也不错,就改买他家的了,当然价格方面也贵了很多。

网友C:
我也有这个电桥,对我帮助挺大的,精度估计提升不了

网友:
绿猪应该根据许老师的电路仿制一个,他这个帖子在论坛上延续10几年真的不一般,许老师的技术水平确实是挺高的,但是好像近期在论坛上露面很少了,不知道是啥原因。不过现在比起10年前多层板加工比起10年前成本下降很多了,我想多层板优化布线的情况下,精度很稳定性还是能提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电桥,对我帮助挺大的,精度估计提升不了

近期想仿制一个,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系统性的整体,不是单换一个零件就能全方位的性能飞跃,应该可以让它花哨些,漂亮性,比如换彩屏大屏 ...

哈哈,再加个大冰箱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