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西门子s7-200smart st40 PLC

楼主(2025-03-16):
全新的,拆机没一个螺丝

网友A:
感谢分享,漂亮。

所以其实PLC的核心也是一颗SOC,整套的带固件系统而已。

网友:
可以呀,现在还能搞到新的s7-200smart

网友:
这玩意一看就不便宜

网友:
西门子,欧姆龙的PLC都是业界的扛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漂亮。

所以其实PLC的核心也是一颗SOC,整套的带固件系统而已。 ...

来源于维基百科: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简称PLC),一种具有微处理器的数字电子设备,用于自动化控制的数字逻辑控制器,可以将控制指令随时加载存储器内存储与执行。可编程控制器由内部CPU,指令及资料存储器、输入输出单元、电源模块、数字模拟等单元所模块化组合成。PLC可接收(输入)及发送(输出)多种类型的电气或电子信号,并使用他们来控制或监督几乎所有种类的机械与电气系统。

最初的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只有电路逻辑控制的功能,所以被命名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后来随着不断的发展,这些当初功能简单的计算机模块已经有了包括逻辑控制,时序控制、模拟控制、多机通信等许多的功能,名称也改为可编程控制器(Programmable Controller),但是由于它的缩写也是PC,与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的缩写相同,也因为多年来的使用习惯,人们还是经常使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这一称呼,并在术语中仍沿用PLC这一缩写。

网友B:
做工真心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真心太好了

工业品,差了就不会稳定

网友:
200的升级版

网友:
一点也不懂

网友:
一看就不便宜

网友:
大牌做工真不错

网友:
奢侈啊  S7是西门子PLC高阶产品了

网友:
很奇怪, 为什么大厂的板子一般过孔不盖油, 按道理盖油之后能降低腐蚀导致的故障率吧. 很多工控的板子都这样, 没有镀金, 也不盖油.
PLC这种工作环境比较恶劣, 好像也没有刷三防漆. 就不担心腐蚀吗?

网友:
西门子太高端了,博图太大不会用。只会用codesys这种低端的编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