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想问下有没有4.2v-3v省电方案?

楼主(2025-03-16):
电子时钟如下图所示,原电源是2节7号1.5v的电池供电,即总共3v的电源,看到手头有18650多,于是动手给改成了18650供电,现发现电压似乎是高了,导致屏幕出现鬼影,工作倒是能正常时间也比较准,偏差还没试出来,想问问有没有必要将4.2V稳压成3v?个人觉得使用DCDC肯定不合适因为要考虑效率,这时钟电流估计也只有10机na左右,到时候电源转换消耗就需要浪费几个ma那就划不来了,所以问问各位坛友是否有好的方案,感谢

网友:
两节干电池用几年,就没必要改锂电了吧?

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

网友:
4.3-0.7=3.6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后是串二极管解决。

网友A:
串个二极管试试,不行就再串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二极管试试,不行就再串一个。

我看到有人将4.2-1.5用了XC6206板子装65Z5或65E9,于是想问问有没有类似相同的方案?即省电方案,用二极管我了解,类似于串电阻,按照极限思考还是有损耗电能的,想寻求最佳方案

网友:
串二极管把电压降到3伏

网友:
串二极管,或者找到调节对比度的电路,别无他法

网友:
上XC6206啊,我鼠标就是锂电转1.5的,又加了个保护板,但保护板可能有点不匹配,用没电了,就无法充电了, 要把锂电池电压先往上搞搞才能充电,不然保护板那块过不去

网友:
直接控制充电进度,充到3.4-3.6的时候不充了就行了,唯一的问题就是尽量加个保护板,避免过放。
我桌子上这个,原来是一个带背光的所谓七彩闹钟,装3节7号电池,闹钟部分用2节3V,背光用4.5V,后来是直接拆了主控和屏,给塞到了一个刷卡机的包装盒里,供电找了块诺基亚BL5C的电池直接飞线到闹钟部分,背光没管他,缺电了直接用TP4056小板补,充到3.6V左右时停掉,充一次基本能用四五个月。

网友:
串二极管最经济又可靠,一年一冲都还有电

网友:
搞一个降压可调模块

网友:
DCDC效率最高 体积大点

网友:
有不怎么好买

网友B:
用LDO芯片降压,锂电池上配置保护板。不要用串联二极管,这相当于串电阻,二极管上消耗的电能不少,一点也不合算,效率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DO芯片降压,锂电池上配置保护板。不要用串联二极管,这相当于串电阻,二极管上消耗的电能不少,一点也 ...

哪种LDO芯片降压才是最佳选择?

网友:
微盟的是6206系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LDO芯片降压才是最佳选择?

加一片65Z5稳压器,4.2V降至3V,低功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LDO芯片降压才是最佳选择?

尽量找静态电流最小的LDO稳压块,譬如下表中的型号:

网友:
1、先试一下供电电压,不一定要3V,尽量降低,但LCD显示要清晰,不能太暗淡,如2.5 V,2.8V等等。你可以试一下。
2、最大输出电流尽量选择小,因为这个液晶显示屏所需电流很小的,你现在也可以串万用表简单测一下电池输出的总电流是多少。
3、芯片封装也可尽量小,如SOT23等。
4、静态电流选择小的,越小越好。
5、优先选择固定电压输出的,解决不了,再考虑输出电压可调的芯片
6、按上述主要几方面要求去找、去选就OK了,没有什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