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N28016A VFD屏幕驱动

楼主(2025-03-16):
前段时间从网友那儿弄来一个MN28016A型号的VFD屏幕 280x16像素尺寸,闲着没事就写写驱动研究了一下,为此还写了个教程也算了为了自己后面不会忘,也给其他爱好者一些启发。

使用了ESP32-C3开发板+ Arduino的方式进行的驱动,灯丝给了3.3V直流电压,高压给了41V直流,IO逻辑电压是3.3V,逻辑电压给了5V驱动。
驱动借助了硬件SPI配合DMA的方式时钟给到了20Mhz,因为这个屏幕是需要不断的刷新栅极,停止刷新会可能导致屏幕不可逆转的损坏。

现在已经成功移植了u8g2,现在画复杂的图形什么的都变的非常简单了。

附件上传了完整的开发笔记和算法讲解,源码比较大超过限制,就放在PDF的链接里了

网友A:
请问里面有些什么内容?

网友B:
因为这个屏幕是需要不断的刷新栅极,停止刷新会可能导致屏幕不可逆转的损坏,真的吗

网友:
有点古老了

网友C:
手册说灯丝是6.3VAC,你用3.3VDC也行啊?这实在是出乎意料了。

网友:
看到编程心里慌,太费时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里面有些什么内容?

代码的算法思路,这行代码为什么这样写。  主要是为了给自己做个笔记吧,所以写的比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屏幕是需要不断的刷新栅极,停止刷新会可能导致屏幕不可逆转的损坏,真的吗 ...

是的手册上提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说灯丝是6.3VAC,你用3.3VDC也行啊?这实在是出乎意料了。

没有打板子随便接线,测试程序为主

网友:
嗯嗯,用GUI还是方便

网友D:
你好楼主有没有成品板做好的卖,我想买一片,我有个一样的的屏想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有没有成品板做好的卖,我想买一片,我有个一样的的屏想折腾一下。 ...

型号一样吗,型号不一样大概率驱动不起来的。

网友:
好像在某种功放上面见过这种屏

网友:
厉害,已经做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一样吗,型号不一样大概率驱动不起来的。

你好老板有这个驱动板卖吗,我有屏没有驱动电路!

网友:
自己写程序,太牛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