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 是否支持2条wifi以上无线中继

楼主(2025-03-16):
只玩过爱快2.4G 5G  其中一个无线中继。
玩过openwrt  朋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试试呗,我觉得可以...

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

网友:
我很多年前的tp-link刷的openwrt不行,这些年过去了,不知道有没有变化。

网友:
已经很少玩这个了,以前不行现在不知

网友A:
无线中继存在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延时,并且会随天气波动,所以我采用光纤方案,无线只适合覆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中继存在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延时,并且会随天气波动,所以我采用光纤方案,无线只适合覆盖 ...

+1,还是有线组网靠谱...

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

网友:
一般无线中继模式好像只能选择一个WiFi(A信号)吧。建立后,整个路由器的两个2.4/5G的频段,都是从【A信号】中出

网友(2025-04-27):
还真没用过OP的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