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荣事金养生壶不加热,三板斧,斧斧落空

楼主(2025-03-16):
就这个热水壶,用了有6、7年(或者更多),修过两三回,这次不加热了。

这种热水壶不加热,温度保险,加热管,可控硅,正好三板斧,本以为小菜一碟,结果..........

卖关子,先说过程,年前修的,有些图片找不到了,先测了水壶底下耦合器,测试加热管阻值正常,排除温度保险,和加热管。

拆壶底座,这个螺丝孔本来有脚垫的,以前修可能丢了。拍照记下耦合器线序。

这里面是以前修,改的,正好说下以前的维修过程,大概,应该没记错。

1、大概使用2年,阻容降压,坏了,换过一回电容,当时换好电容用两天又坏了,拆开发现主滤波电容没焊接,漏焊了,以前有胶可能能接触上,动一下接触不好了,补焊后使用正常。
2、又用了大概一年,电容又不行了,可能某宝买的电容质量不好,没有原机使用的长。这次彻底解决,确定是5V供电后,用一个垃圾手机充电头代替阻容供电。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3、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年以上,又坏了,这次还是供电问题,后换的电源,电源芯片供电电容坏,换了继续服役。
4、本次

言归正传,接着说本次翻车事件。

三板斧,还剩一斧子,怀疑可控硅坏,手里有件直接替换(因为我不会测,而且在路测也怕测不准)
拆下来,大概测了下压降,和新的差不多,感觉可控硅没坏,但是还是把新的装上吧。测试果然还是不加热。
至此三板斧全用过了,失败............
跑了下电路,测试控制线路上电阻都正常,一个SS8550三极管也换了新的,还是不加热。这时怀疑单片机坏。
最后一次测试,测试下电压,因为测电压要散着电路板把壶装上测量,挺不好弄的,所以最后才测,测试发现已经输出220V到壶了这里测试高压一只手不好拍照,所以没有照片。到这里又测试了下壶,壶的阻值还是正常的把壶拆开看看

看到这个温度保险,感觉它有问题。

拆下测量有点阻值,万用表底数差不多1

找个备件换上,第一张图上面旧的,下面新的。

装上一切正常了,走了一大圈弯路。

拆开罪魁祸首看看,触电烧蚀接触不好,但是还能连接上,所以测试时阻值接近正常,可能过电流时接触不好发热,触发金属片变型保护?反正就是它坏了,换了就好

温度保险全家福,好了结束,没几张图。

THE END

网友A:
只要不是加热坏就行

网友B:
真是一波三折

网友C:
这个温控器是防干烧的,挺容易坏的。一般都是125度或130度。

网友D:
计划报废吧,现在都便宜了

网友E:
大工程好手艺

网友F:
我来看斧头帮帮主明月怎么砍水壶的

淘宝上那种很便宜的电解电容质量普遍不好,之前给吸顶灯的驱动换了一个初级的电容,就是在淘宝买的便宜电容,前些日子电容又嘎了,引脚冒汤失效

网友G:
既然是防干烧的,会经常动作?说到底还是元件质量不行,过不了大电流。家里好几个暖手宝都是这个温控坏,又没法换,只能报废

网友H:
修好就行,哈哈

楼主换头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加热坏就行

嗯,加热管坏了或者单片机坏了就没啥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一波三折

嗯,走了一大圈弯路,第一项测试就排除了一个正确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温控器是防干烧的,挺容易坏的。一般都是125度或130度。

嗯,所以有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划报废吧,现在都便宜了

确实便宜了,但是也卷的厉害,上阶段看到个水壶,没有温控的,程序固定加热15分钟,一壶水,正好烧开,断电,但是你烧半壶水它就会一直烧够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工程好手艺

其实毛病简单,就是走了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看斧头帮帮主明月怎么砍水壶的

淘宝上那种很便宜的电解电容质量普遍不好,之前给吸顶灯的驱动 ...

嗯,我上阶段换筒灯上的电解电容,也两天就坏了,某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是防干烧的,会经常动作?说到底还是元件质量不行,过不了大电流。家里好几个暖手宝都是这个温控坏,又 ...

这个其实质量还可以,毕竟挺了这么多年,不过这个壶几乎没干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修好就行,哈哈

楼主换头像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头像还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I:
温度开关在三板斧中,但它不老实,躲起猫猫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温度开关在三板斧中,但它不老实,躲起猫猫来了。

是啊,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