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家里自来水总阀换阀芯

楼主(2025-03-16):
妈妈家里淘菜盆边缘有点漏水,将近9年左右导致水阀盘锈蚀坏掉,害怕万一家里其它地方水管维护无法关闭总阀,经咨询水电器材经销店,在网上看了教学视频,自己将阀芯换掉,原来不复杂。

要换阀芯,先将坏的闸阀照好相,去水电器件店咨询老板,买回同型号的闸阀。
准备一把扳手或水管钳。
关闭室外自来水总闸,放掉家里自来水管的余水。

水阀开关旋钮盘已经锈蚀得不见踪影。

用扳手旋出旧阀芯,如上图。

用扳手旋出新阀芯,上在旧阀芯的位置上并旋紧。

来个特写!看官们,我换好了。如上三图

旧阀芯、新阀座子。

旧阀芯与新阀座子很匹配。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这种阀门呢,转一下就可以打开、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这种阀门呢,转一下就可以打开、关闭了

家里的自来水总阀门分球阀和截止阀,我这个原来安装的是截止阀,换阀芯最简单。如果要换成转90度开,回转90度关那种球阀,工作量太大了,也没有必要。

网友:
省下不少钱

网友:
锈成这样,啧。

网友B:
最好是安装时,多购买几个相同型号的备用,现在各个厂家生产的内部尺寸不一样,更换起来不一定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安装时,多购买几个相同型号的备用,现在各个厂家生产的内部尺寸不一样,更换起来不一定配套。 ...

你说的很在理!我去再买一个囤货备用。

网友C:
饮料罐剪开一半,套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饮料罐剪开一半,套上去。。。

很有建设性的措施!

网友:
这技术不得了了

网友:
这种球阀换起来确实最方便和最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建设性的措施!

家里的进水总开关,也在洗手菜盆下,同样操作。改水几年,别人家已经要换新的了,频频在业主群提示停水,关总开关,我觉好笑。

网友D:
用个塑料袋套上,也不至于锈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个塑料袋套上,也不至于锈成这样。

又一个防锈蚀措施:套个厚实点的塑料袋扎紧。

网友:
很是生锈得厉害啊,楼主手艺不错,以后我也学习着换阀芯。

网友:
我前几天也给一个洗手间更换过.起初以为不容易搞.原来很简单.只要尺寸对好就行了.顺便给热水器换了两个全通角阀

网友:
锈成那样,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这种阀门呢,转一下就可以打开、关闭了

这种阀室内用还可以,室外的话几年就废。

网友:
换个阀芯就好 了,省钱

网友:
这就是个内丝三通+阀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