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关于一块dell一体机的外接12V硬盘供电IC方案

楼主(2025-03-16):
之前有人送了几块Dell主板就是下面的,想用来做单盘nas。
但是硬盘供电没有引出12V,所以自己拿TPS54331 TI的IC用19V转的12伏,目前这个IC不到一元钱。考虑到硬盘供电要求比较高数据比较重要,问问大家有什么好的IC方案吗?

网友:
直接外置电源

网友A:
直接用原电压最合理

网友B:
网购戴尔一体机硬盘光驱sata电源线,小5P转1个硬盘一体线、小5p转2个硬盘一体线多种规格

网友:
19V转12伏应该比较方便,很多成品的电源模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购戴尔一体机硬盘光驱sata电源线,小5P转1个硬盘一体线、小5p转2个硬盘一体线多种规格 ...

不对吧,这个是dc供电19v笔记本电源,没找到这种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原电压最合理

哪里来的原电压,这个硬盘只支持2.5的,根本就没有12v供电,主板供电电压是19.5付,直接对硬盘boom

网友:
是哈,sata硬盘也就用5V,用不到12V

网友:
那个地方感觉就是硬盘接口吧 不是的话就是光驱接口吧那个地方应该有12V供电

网友:
SATA硬盘有黄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来的原电压,这个硬盘只支持2.5的,根本就没有12v供电,主板供电电压是19.5付,直接对硬盘boom ...

换个12V的电源适配器给主板供电

网友:
供电不要用19V,直接12V看看能不能开机,能用的话就直接给硬盘用就好了

网友:
就这么个单板,你怎么点亮这个主板?我闲鱼捡了一块,没屏幕就无法开机,卡屏幕监测。

网友:
本盘只需要3.3v和5v,3.5机械才需要12V,很多固态也是不需要12v

网友:
主板是好的就挂咸鱼卖掉,然后买个一升机箱的小机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