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泥对自行车链条伤害大么?多久洗一次链条比较好?

楼主(2025-03-16):
发现链条黑黑的,

这些黑黑的东西是不是油泥

网友:
有害是肯定的,里面有灰尘会造成链条和牙盘的磨损。

网友:
不能量化,想知道就弄百八十辆测试几年,欢迎分享心得...

二○二五年三月十六日

网友:
感觉伤害不会太大,,不过,费劲

网友:
要经常洗,也可能一趟就得洗一洗,

网友A:
最好洗掉重注链条油,油泥多磨损大

网友:
链条好拆,以前在单位有机油桶,想洗就洗,家里就不方便了

网友B:
油泥肯定要磨损链条啊,但危害也不只是对链条的磨损,对前面大轮盘,对后面小飞轮,都是严重的伤害。但你说这些油泥具体又有多大的伤害呢,也确实没办法量化。
再就是你讲到多久洗一次,这也没什么量化标准。脏了就洗就好了,直接用柴油兑机油,洗完了擦干就好,都不用再加链条油

网友:
正常清理不要加油太多 会粘灰尘 我是清洗完擦干在上点油 再擦干 滚子没法擦干 不能太湿

网友C:
以前有个全封闭链盒的自行车,涂了黄油,车子都骑废了链条还新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洗掉重注链条油,油泥多磨损大

磨损大不大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泥肯定要磨损链条啊,但危害也不只是对链条的磨损,对前面大轮盘,对后面小飞轮,都是严重的伤害。但你说 ...

柴油兑机油比链条油更好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柴油兑机油比链条油更好用么?

这倒是没对比过,不过单从名字来看,肯定是专用的效果要好

倒退二三十年,哪有这么多讲究

网友:
油泥会加速传动系统的磨损,这个也是链条不能用粘度太高的机油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倒是没对比过,不过单从名字来看,肯定是专用的效果要好

倒退二三十年,哪有这么多讲究 ...

讲究的话网上有卖链条油的,干性的都有,以前确实没那么讲究,现在高档次的车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柴油兑机油比链条油更好用么?

费那个牛劲干啥,淘宝网上山地车链条油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个全封闭链盒的自行车,涂了黄油,车子都骑废了链条还新着呢

以前那种凤凰车的链条就是封闭的,所以寿命要长的多,链条磨损了就容易掉链子,这个时候只能把后轮往后挪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油泥肯定要磨损链条啊,但危害也不只是对链条的磨损,对前面大轮盘,对后面小飞轮,都是严重的伤害。但你说 ...

有条件的可以用煤油或柴油把整个传动系统清洗一下,然后在加点链条油。现在城市里煤油不太好找,网上有专门卖山地车链条清洗剂的,都是水基的,实际上洗抽油烟机的清洁剂也可以用,我就用那玩意洗过。不过水基的要晾干后还要加油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讲究的话网上有卖链条油的,干性的都有,以前确实没那么讲究,现在高档次的车还是有必要的 ...

那时候区分没那么细,现在不只是清洁剂润滑剂种类多了,单就您刚提到的所谓的高档次车,用的零件也都不是原来的标准了。比如链条就很多种,粗的细的镂空的,买错了甚至都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的可以用煤油或柴油把整个传动系统清洗一下,然后在加点链条油。现在城市里煤油不太好找,网上有专 ...

讲究点的可以用专用链条油。但以着老厂工人收拾保养设备还不都是煤油柴油机油黄油外加油纸油棉纱
那设备可比现在的链条贵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