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美的22L除湿机深度评测 :精致除湿的美学演绎,回南天好帮手

楼主(2025-03-17):
最近的南方又步入潮湿的回南天气候,无论室外还是室内都湿漉漉的,铺设有瓷砖的地方不是灰蒙蒙的,那就是一团雾珠聚在一起,就连晾晒的衣服在一周后依旧还在滴水。
可怕的是,室内不仅无法拖干地面,而且连墙面也出现了强烈的返碱现象,这长毛的速度几乎是两三天就能形成。
十几度的室温开空调除湿又相当难受,90%多湿度的室外又不能开窗通风,这时候如果拥有一台高效的除湿机,那就能为家里营造一个舒爽的生活环境,所以,大家无法选择或者在选购过程需要参考的话,不如看看我入手了两年多的美的除湿机,或许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使用体验。
在这提个醒,如果你想一步到位,其实还有一个额外的选择,那就是入手一台移动空调机,当然这是智商税,毕竟这货能效比低,制冷效果差,但对于动手能力强的人群,二手选购再改造会比除湿机有用的多,在提高效能的同时还能顺手解决夏天的制冷问题,这个留着以后再说,现在我着重还是讲普通人的选择。
这是我入手的美的除湿机全部,包括除湿机、说明书、60cm长的排水软管、排水管对接头以及电源线绕线柱。
其实在选购除湿机的时候,我也曾经挣扎过,既不想太贵,又想性能好,还想它耐用省电还安全,毕竟有精神洁癖的人对产品的性能要求都非常高,思来想去才选择了这货,主要它价格适中,除湿容量又刚刚满足我的房间需求。
当然,不知道怎么买,那么选个知名的也能省去不少麻烦,首选要先考虑你要使用的空间有多大,才能适配的选择购买合适的除湿容量除湿机。比如我家客厅刚刚40平米,那就选择最少20L/D除湿量的除湿机,像我这款美的CF22BD/N1-DP7除湿机,它的日除湿量为22L/D(30℃,RH80%),名义除湿量为0.54KG/h(27℃,RH60%),理论适合40平米到70平米的空间使用,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只能说基本够用,毕竟房子无法完全密闭,低于20L/D的除湿机,除了通过设置隔间一间间抽湿解决之外,几乎无法将整个室内湿度降下来,所以选购除湿机的能力大小仍需理性。
选择好除湿量之外,那就是看看产品所使用的制冷剂以及对应的使用功率,看看产品效能购节能不。类似我的这台除湿机,它采用的是R410a制冷剂,相比较R290制冷剂的除湿机要安全的多,制冷效率也比半导体制冷的除湿机高,最大输入功率500W,额定功率为260W,连续开4小时也就1度电,可以说是相对的节能了。
接着就是看一下产品的水箱大小,这款除湿机前端下部为除湿机的水箱,内部可容纳4.7L的水,如果室内空气湿度适中的话,基本能抽一夜再倒水,储水容量足够满足普通家庭半天或者三四天的使用。
如果室内湿度大,一时间水箱容量满足不了承接需求,则可以通过背部排水管接口直接导流到外部去。
只需拧下五花瓣的排水管堵头,接入排水管转接头,然后再插入排水软管就能实现外部直排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排水管采用的塑料管设计,比较担心用久了不会弄坏,所以在安装和拆除管口堵头或者转接头的时候建议小心点。
为了便于产品收纳使用,机子还额外配置了电源线绕线柱的设计,可根据需要自行组装。
电源线约为1.7米的样子,采用三角插头设计。
拆除水箱后,发现它的顶部还加入塑料提手结构,手感上觉的塑料的不太稳,略微有些松动。
可视水箱内放置有一颗红色的浮球杆,可以方便外头观察水箱内的储水容量。
水箱槽内左上方提供有感应开关,如果水箱移除后则能自动开启停机操作,并会伴随“滴滴滴”的提醒,同时在顶端显示屏上显示“P2”的字样。
而右上方有一处小孔,应该为机子除湿冷凝水的出水口。
中间部分贴有一张除湿机的内部电路图,可便于当地维修参考。
不得不说,全塑料的纯白造型设计还是相当的时尚美观,整机尺寸大小为390mm*505mm*270mm,重约为15.5kg左右,底部配有便于移动的塑料万向轮,无轮刹设计,就是女生也能轻松在家方便搬运。
除湿机的工作原理其实与空调一样,最大的不同就是冷凝器的散热口与除湿出口重叠,这样就能保证在除湿的同时不至于过度降低室内温度,不过制冷和散热的一体机设计会让机子运行时产生极大的噪声,但通过厂家的消噪设计,在运行时理论声噪低于50db。
空调可以在设定的温度下波动运行,而除湿机则能在设定的湿度下波动运行。美的CF22BD/N1-DP7除湿机可以将空气湿度控制在35%-85%内,可调节使用的范围极大,只要超过设定湿度,它就会自动运行来强制降低湿度到指定湿度以下,低于设置湿度的空间它就会处于自动待机状态,而且支持断电记忆功能,重启后能恢复之前使用的状态。
使用的时候可以直接通过顶端面板按键直接设置,也可以在绑定APP后通过手机直接遥控,目前机子支持24小时双向运行状态设置、风力大小调节、正负离子功能开启以及三种运行模式(设定模式、连续使用模式、智能模式)。
背部上方为产品的进气口,进气口自带除尘滤网,拆除滤网后可见里面采用的是全铜散热管,并采用了亲水耐用的高品质至臻金翅片,排水顺滑散热快,搭配内置的美芝压缩机以及离心风道系统,可以极大的提高散热效率,能更高效汲取空气中的水汽。
好了,废话不多说,立即开测。首先找一间密闭环境较好的房间,大致面积为18平米,实测室内温度为25.6℃,相对湿度为84.8%,湿度计与机内自带探头测试的相对湿度基本一致。
接着请出能实时记录温湿度变化的温湿度计——精创GSP-8A,目前所测温湿度与优利德UT333基本一致。
为了更好的测试产品的实际除湿效果,顺便通过质量法来估算一下冷凝除湿水的容量,所以开工前顺便测试一下产品的水箱在完全干燥下的质量,大约是967.5g。
将除湿机摆放到房间中心,在开启高风除湿的功能下,设置控制湿度为60%,运行时间为6小时,并将温湿度计摆放到背离除湿机出风口2米远的位置进行记录,所测温湿度表如下所示。开机时间为晚上1点16分左右,可见开机后室内的温度在2分钟后立马开始升高,湿度大约在四五分钟后就开始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大约在早上04点38分左右湿度突然间上浮,而且温度也突然间下降,说明除湿机在前面几分钟的时候开始了第一次停机,因为除湿机周围湿度在低于设定的60%的湿度时,机子会自动停机,虽然机子周围湿度低,但是2米外的背出风口区域所测湿度基本在66%左右,还是相对较高的,这也说明了除湿机在使用时候的局限性,当然,这样的湿度会很快覆盖除湿机周围,机子过几分钟后又开启自动除湿动作,直到06点08分的时候第二次触底,湿度来到63%的样子,接着第三次触底直到彻底关机。
第二天早上实测水箱带冷凝除湿水的质量,总计3.846kg,所以根据估算,在所测的密闭房间内6小时总计除湿2.8785L水,单纯从效果上看,可以说应付20平米左右的空间那是相当的满意。
期间在机器运行时也对其基本物理性能进行了实测,比如产品待机的话,实测待机功率为0.5W左右。
在关闭正负离子功能后,开启高风除湿状态下,产品最高连续使用功率维持在234.9W左右。
距离出风口1米远的地方实测声噪为54.9db,当然,这是调节不同摆放位置后的最低声噪,因为四个轮子实际摆放并不太稳,而且机子塑料外壳设计也并不紧实,部分区域摆放后会机子各处产生共振会发出相当大的声音,所以在控制声噪方面厂家还需努力。
紧挨着出风口进行测试,发现出风口的温度为35.7℃,相对湿度为42.4%,相对湿度较高的空气在经过除湿机后,至少能直接降低一半湿度出来。
那么40平米的空间测试如何呢?仍然将机子置于房间中心,但此时温湿度计将放置在距离除湿机出风口正对面3米远的位置,而且这次测试的房间仅有一个鞋柜和几张桌子,可以说空间几乎没有放置物品,实测实验的房间温度为24.2℃,相对湿度为85.5%,机子功能开启和湿度范围设置同上一致,测试时间为2小时。
可惜这次机子探头显示它自测的相对湿度为89%,其实经过长期使用后,我发现它这颗探头应该是靠近进风口位置的,不过机内相对潮湿,所以探头测试并不太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机子在开机前它都会自动抽风一分钟的样子,待实测到真实室内湿度后再决定是否启动压缩机运行。
经过两小时的测试,结果如下所示,由于温湿度计距离机子较远,所以这次实测的反应大约在10min后才开始感知到温湿度变化,大约在1小时后第一次出现湿度上升以及温度下降的情况,然后接着就开始出现湿度急剧的下降,仅在10min的范围内,湿度突然间就由80%下降到了73%的样子,然后在接下来一小时的时间内,实测湿度一直处于72.5%的样子缓慢下降,而这一测试还仅仅是在温湿度计放置在出风口位置3米远处,其他区域可想而知,这点除湿能力在在大范围人群活动区域略显不足,所以,40米大范围使用的话,个人还是建议上到30L/D除湿能力的机子,这样除湿能带来相对明显的使用效果,当然,如果房间密闭性相当不错,你开一整天的话,这点除湿能力还是能轻松应付40米的空间使用。
综上所述,在选购除湿机的时候,个人建议需要根据所抽房间大小选择合适的除湿机,并且尽量选择压缩机的除湿机,像我选购的这款除湿机,在面对相对较小的房间时,它的除湿效果相当显著,相对较大的房间则需要空间密闭性较好,否则除湿效果需要半天甚至一天才能看到,虽然产品功耗较低,但是在声噪控制方面仍然需要改进,当然,产品支持手机APP远程遥控,可与其他家居实现智能联动的功能,使用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