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聊一聊DCV和DCmV的底数,输入阻抗,灵敏度,以及UT136B+的输入阻抗测试。

楼主(2025-03-17):
论坛上不久前有人问过mV档读数乱跳的问题,之前也有很多人问过类似问题,那位坛友是在开路下测试的,其实大多数坛友都知道这不是什么问题,只要短路能归零就好了。
现在很多表为了看起来好看把mV档做成10MΩ或100MΩ的输入阻抗,开路读数跳变的问题改善很多。但我是不赞成这种设计的,这样其实是放弃了数字万用表能带来的高输入阻抗,高输入阻抗意味着高灵敏度。任何电测仪器对待测电路的工作点都是有影响的,输入阻抗越高意味着测量带来的影响就越小。手持表结构所限,绝大多数DCV的输入阻抗为10MΩ,而DCmV的输入本身是高阻的,人为降低输入阻抗却是舍本逐末,放弃了数字万用表相对指针万用表最大的优势。
UT136B+的DCmV输入就是并联了100MΩ的,因为理念的差异,我之前改表的时候随手摘除了这个电阻。但此前并未对摘除后的输入阻抗做测试。
4282的600MΩ量程分辨率为6000字,测量110MΩ电阻读数为110.0MΩ

去掉100MΩ的UT136B+,由于超量程时蜂鸣器对读数和输入阻抗有较大的干扰,因此只选择将其并联至11颗10MΩ串联的电阻箱其中的4颗10M上。读数为109.9。

不考虑量化误差的情况下,可以算出去掉100MΩ的136输入阻抗16GΩ,考虑量化误差的情况下输入阻抗不低于8GΩ。其实无论16还是8都不是准确的,只能说输入阻抗是在约10GΩ这个数量级左右,不低于8GΩ。

最后提醒一下进行高阻测试要注意测量导线的绝缘电阻,有条件的话用聚四氟乙烯线,没条件可以用优质网线。表笔如果绝缘性能不好可能带来高达0.1%左右的误差,此时可以用分离的方式隔离开测试线,但由于高阻测试极易受EMI影响,分离的方式不一定能进行稳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