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次性拆解4款不同价位的公模锂电角磨机

楼主(2025-03-17):
先说明下,所有的到手价格均没有用无门槛券,都是参加各种果园券,限时优惠之类的大家都能无门槛获取的券到手的价格,分别是
之前最早买的迈克凯36块钱
最近刚买的最便宜的大泽29块钱
和我最近想买个侧推式的艾锂狼59块钱
还有个之前买的不同家的同品牌,也是大泽32块钱
来张大合照就开拆

楼主:
首先是最先买的迈特凯,本来论坛有人拆过了,但是好像这货存在不同版本,有人拆出来是大电机,最近有人拆出来是小电机,我看看我这个价位是啥电机,这个是我最早买的角磨机,以前是用不到角磨机的,后面做门锁要用到就买了一个,使用了一段时间,感觉厚的门还是不太给力,家用感觉还可以,目前用着没啥毛病

楼主:
做工细节图,一般般,有毛刺但无伤大雅,刮了下线应该是纯铜的,这种用不了多少铜,性感小电机一个,渣渣卡尺凑合下,似乎是4815?转子有做动平衡,不过有点塑料的,转子连接的是轴承还是钢套来着?

楼主:
全身果体图,果然缩水了,看电机模具那里原来的位置是可以放大电机的,后面为了价格战就放成小电机了,不过也算给大家预留了升级空间控制面板是金属底板,上面2个大电容,剩下没了,这个做工用料结合价位你们感觉咋样?

楼主:
接下来是最便宜的大泽,才29块钱,宣传的是无刷电机,我拆开看看是不是

楼主:
外观做工比上面的强点,应该也是无刷纯铜的,转子也是4815似乎,轴承好像也和36块钱一样,值得一提是竟然没有做动平衡,而且塑料占比比36块钱的迈特凯还多,连接轴承的那个杆子也是尼龙塑料的上面好歹还是金属的。。

楼主:
全身果体图,大泽看来是自始至终都决定做最低端了上面的迈特凯电机模具部分还留有空间给你换大电机,大泽的电机都顶到轴承那里了,没有空间放大电机的,电源控制模块感觉不太清楚单独拍一下给你们方便对比,参数我没去注意不知道是否和上面一样,控制板倒略有不同,虽然都是金属的,但是电容缩水到只有一个。

楼主:
接下来是全场最贵的,59块钱的艾锂狼,说实话,这两声音好像都不一样,我也使用过了,效果对得起这价格。

楼主:
外观做工感觉比迈特凯好,比大泽差点,有毛刺,侧面看他的轴锁也感觉怪怪的容易进脏东西感觉,不如上面2个全包的,电机这次大了很多,应该是5025,全金属木有塑料,动平衡也是金属的,轴承看着也是正经轴承,上面2个我都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轴承

楼主:
果体图,开关侧着的拍不到,拿出来单独拍一张,控制板也是金属的,也是只有一颗电容,不过牌子应该不同,电机差点忘记刮了,还好也是铜的,看着电机和控制板都有点时间了,里面有点脏和生锈,目测应该是库存货,不过才59块钱买到5025也不说啥了

楼主:
最后是同品牌不同店铺的大泽32块的,颜色也不一样,不过我看这风扇已经觉得估计是和29的是一样的,拆开一看转子。。。这绝对是同一个妈生的,就不拆了机身螺丝是内六角,我没用电动工具我手拧的,拆了3个手酸死了,机头全部都没拆,估计都差不多的,不想弄得都是油,就全部拆到这吧

楼主:
哦,对了,大家后面买的时候可以参考下我的称重,1.2公斤的就基本可能是5025 1公斤的基本就是4815

网友:
好几年没关注,现在锂电角磨机居然这么便宜了。

网友:
偶尔用用,锂电的确实方便

网友:
楼主辛苦了最好测测电池容量

网友:
锂电的确实方便

网友:
就是电机太小

网友:
下载电动工具这么便宜了吗?

网友:
最终的结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