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EIZO显示器逻辑板过热虚焊,想增加散热片却无法固定,有无更好固定方法

楼主(2025-03-17):
EIZO显示器逻辑板,主芯片经常高温虚焊或者主芯片挂了,想固定一块散热片上去却没有孔位。有没有合适的固定方案?

    我曾用硅胶(卡夫特K-5204k)直接粘上去了,很不好拆下来,还把芯片盖子都撬下来了。以后不方便维修。。。

逻辑板图,没有固定散热片的孔,主芯片尺寸30*30毫米

散热器尺寸80*100毫米,可以更改大小

以前用硅胶(卡夫特K-5204k)直接粘上去后,很难取下来,还把芯片盖子撬下来,不方便维修。

以前改好的样子。

楼主:
一楼这个方案不方便拆散热片维修。。。
我打算用霍尼韦尔7950相变导热片放芯片中间,芯片4周用硅胶(卡夫特K-5204k)加压粘,主要是难以做到正好粘住不掉,以后还要很方便的撬下散热片,不损坏芯片。

网友A:
用硅胶点状固定散热器边角,一定是点状固定,而且一定要避开线路区域以及元器件,下次维修时,只需要用刀片割断胶点就能取下,散热片与芯片接触只能涂抹导热硅脂,千万不能用胶

网友:
可以考虑用扎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硅胶点状固定散热器边角,一定是点状固定,而且一定要避开线路区域以及元器件,下次维修时,只需要用刀片 ...

如果散热器不太重,芯片中心 上好 散热硅脂后,在芯片四个角 点4点502,也是没问题的。问题是 这一大块 太巨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散热器不太重,芯片中心 上好 散热硅脂后,在芯片四个角 点4点502,也是没问题的。问题是 这一大块  ...

少量多点,完全是没问题的,边角的固定胶可以用刚性更大的AB胶,安装后,还可以在铁皮外壳上再点胶固定散热器

网友:
散热片够大,粘的够结实,重要的贴合度呢?
这板不易坏嘛,粘好了还想着维修?

网友:
实在不行就上电风扇,可能要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C:
哦,又复看了下是:高温虚焊维修,那改好了散热就不会坏了嘛!

网友:
这个不难吧!利用屏蔽盖压住散热片就好了,什么胶都不需要

网友D:
最简便方法用导热硅胶垫片(以前等离子体电视内多、应该有成品)热量传导给屏蔽罩上。

网友E:
这个品牌的显示器,我一直在用,非常好,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价格太贵了。我那台22寸退下来放到房间里面也不常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楼这个方案不方便拆散热片维修。。。
我打算用霍尼韦尔7950相变导热片放芯片中间,芯片4周用硅胶(卡夫特 ...

能不能把散热片固定到后壳上,螺丝固定,螺丝上加几个弹簧,扣上外壳直接压上,但是要注意螺丝长短,别把主板弄短路了,最好用塑料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又复看了下是:高温虚焊维修,那改好了散热就不会坏了嘛!

前年改好了,又挂了三台。这次想一次根治,还想留维修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便方法用导热硅胶垫片(以前等离子体电视内多、应该有成品)热量传导给屏蔽罩上。 ...

原装就是这样,结果还是会虚焊或挂芯片。所以才改装散热片,加主动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品牌的显示器,我一直在用,非常好,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价格太贵了。我那台22寸退下来放到房间里面 ...

这牌子显示器唯一的缺点是贵,其它完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把散热片固定到后壳上,螺丝固定,螺丝上加几个弹簧,扣上外壳直接压上,但是要注意螺丝长短,别把 ...

你这是个新思路。
我琢磨一下发图上来,大家集思广益
原装是在主芯片附近有两根金属支撑杆,显示器背后装10*10厘米支架的。看能不能从那里想办法。

网友:
板的四周有孔,用弹性钢丝(类似自行车辐条)进行按压固定即可。

网友:
用导热胶粘上就OK了。。。谢谢分享

网友:
当初的专业级别的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