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试试Max232 看看波形

楼主(2025-03-17):
没想到这货还有用武之地了

单片机的串口输出信号,波特率4800

输入到Max232,232转换成串口电平信号输出
电平是大约正负9v

正电平代表0 ,负电平代表1

232输出再数入到232接受端,然后在逻辑端输出5伏信号

与输入信号波形一致,完成数据传输

网友A:
乍一看还以为是欧姆龙示波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乍一看还以为是欧姆龙示波器呢!

这是特丽珑

网友B:
又拿表出来气人呀

网友B:
有没有闲置的示波器呀,挂商城换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闲置的示波器呀,挂商城换币呗

以前有,都卖了,现在就2个示波器了,都有用呢

网友:
手里有一堆 dell 商用机可选件 DB9真串口,windows显示 COM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拿表出来气人呀

百元级别远远达不到气人的程度,需要就去买呗。

要买也别买多合一,样样懂、样样那啥。

璞石 DS4T252  500元价位打过所有。 我是999买的,给一个 地秤 分析了一次非标串口就挣回来了。

网友:
一点看不懂

网友:
手持式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