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有问题的空开 D&C

楼主(2025-03-17):
6千瓦即热式热水器用的,用了几年,现在空开合不上拆开看下,洗手盆下还是潮,有锈迹。空开断电合上,通电后,哒哒响,有味道,打开发现线圈烫。估计是电磁铁坏了。

网友A:
这样的空开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空开第一次见

86暗盒空开啊。

网友:
拆开里面还很干净。

网友:
这么空开少见

网友:
是立式空调、商用饮水机用的那种防漏电空开吧!

网友:
这开关好奇特,带漏保?这。。。可靠不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啊这个

我有个插座上也带有这么个东西

网友:
应该是一个漏保吧?空开里面是没有线路板的。

网友B:
漏保无疑,空开合不上应该是漏电。

网友C:
我以为是漏保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3P的空开,断了后还有电,测了一相断不了,直接把线移到另一个空开上,通知用户买空开来换

网友:
带测试按钮,应该是个漏保吧

网友:
单位上对这类产品采取有问题立马换新的政策,不然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保无疑,空开合不上应该是漏电。

是开关坏了,换个就好了。这个拆下能合上,再接电突突响,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漏保

带漏电保护啊,一直就叫空开

网友:
前几年买华凌空调没有插头,师傅就让装个这个,三四十块钱呢。

网友:
做工和大厂的还是有区别

网友:
就是漏保,一般用于分立敏感设备独立86式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