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内阻问题

楼主(2025-03-17):
锂电池是不是和干电池一样,电压越低,内阻越大呢,谁研究过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那么大,内阻跟电池隔膜以及负极材料有关;充满电的锂电池比放空的锂电池的内阻稍微低一点,不同电池如容量型电池和动力电池稍微有点区别。

网友A:
跟电压没关系,跟放电倍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电压没关系,跟放电倍率有关,

和放电倍率,倍率越大,电池寿命越短,内阻变大越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放电倍率,倍率越大,电池寿命越短,内阻变大越快?

只要不过充过放,对寿命影响不大,倍率越大,放电电流越大,容量也越小,动力电池单个的容量都低于容量型电池。
当然,不管是容量型还是动力型,后期内阻都会增大,导致放出的电变少

网友:
一个普通锂电池,温度低内阻大,电压低内阻大,寿命老内阻大。

网友B:
楼主研究锂电池了。

网友:
动力型电池 内阻大的 容量和倍率一定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研究锂电池了。

一点没研究啊

网友:
电压越低,内阻越大,无关系。和正负极材料有关系,极电版都是铜箔和铝箔

网友:
一直以为电池的内阻和容量是有关系的,实际上我发现扫地机器人4串的电池中有一颗电池内阻和其它三个都差不多,但是放电完电压比其它三个要低0.5V,不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
内阻主要和最大放电倍率c相关,拿18650来说,60mΩ的一般是3c,40mΩ的一般是5c,20mΩ的一般是10c

网友:
那么多种说法,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