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车载逆变器220V交流加负载就保护?

楼主(2025-03-17):
老师好!

我修的车载逆变器是12V-24V/100-200W,直流交流输出都正常,220V交流加负载就保护,不知道什么原因?
电源是30V-10A直流电源,调到12V-10A供电。

网友:
应该是升压部分带载不行,查查电容的容量够不够

网友:
也有可能是MOS软击穿

网友A:
你加的什么负载?阻性还是感性,功率多少多少,手机充电器能不能用?还是只能万用表测个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的什么负载?阻性还是感性,功率多少多少,手机充电器能不能用?还是只能万用表测个输出电压? ...

12W LED灯泡加上很快就保护;
无人机电池充电器77W加上很快就保护;
手机冲电器没有影响。

网友(2025-05-05):
可能是电流取样电阻变大,或者是取样电路异常,你说的带手机充电器没问题撒!

网友:
最好的测试方法是100瓦钨丝灯泡,还要注意带载后,供电电压有没有降低

网友:
不要用可调电源,用电池试。我之前买了个60v逆变器,用100v10A的数控电源,调到60v,输出2A都正常,3A左右就开始闪烁断电,以及滋滋响,换成60v电池后啥事没有,带10A都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