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前几检修家里的插座电路,眼花了用MV去测220,万用表会坏吗?

楼主(2025-03-17):
前天检修家里的插座电路,眼花了用MV档去测220,当时表笔接触点火花四溅,万用表的MV档会坏吗?用的是T21L。

网友:
坏不坏,表在你手里,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可能坏

mV 档 虽然阻抗高,但是耐压是另一回事。

具体到表,看保护电路了

网友A:
一般不会烧,会超量程显示,有没有问题得你自己测试一下才行,打到mv再测试小电压,和v档测大电压

网友B:
不会坏,用电阻档试试

网友:
我经常试,不会坏也不冒火花,只是超量程而已

网友:
冒火花估计就悬了,合格的万用表电压插孔是能抗住1000V电压的,无论你打在什么功能什么量程。

网友:
不知道你的会不会坏,我的136b+不会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基本都是防烧的,只要不是表笔插在电流档,全档位都能免疫220V

网友:
一般不会坏,超量程,有可能保护电路不好,会坏

网友C:
坏也坏不到那儿去:
        VR端:PTC可能会炸,后面还有三个300k应该可以抗住;0.6A保险后还有25、26、35、36四颗零温电阻,应该不会坏。
         COM端:有Q3、Q4抗着,坏了就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坏也坏不到那儿去:
        VR端:PTC可能会炸,后面还有三个300k应该可以抗住;0.6A保险后还有25、26、35 ...

q3,q4是保护电路,但“COM端:有Q3、Q4抗着”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
看电路的话
R25 26 35 36不是在保险后
3个300kΩ也不是在ptc后
我没这款表,不好说保护做得怎么样。
136b+是我改造过后测试确保不会烧的,考虑到我能实现的最高Δv/Δt,用倍压整流到650v直流给100uf mpk电容充电后进行的测试,充电串联电阻限流,放电没串电阻,这个比cat3 600v的防护难度还要大得多

网友:
冒火花了,估计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烧,会超量程显示,有没有问题得你自己测试一下才行,打到mv再测试小电压,和v档测大电压 ...

好的,当时没想那么多,后来继续用V档测电压是正常的,用M47对比过计数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坏,用电阻档试试

怕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D:
q3,q4是保护电路,但“COM端:有Q3、Q4抗着”这个说法不是很准确。
看电路的话
R25 26 35 36不是在保险 ...

这个图是本论坛找的拆机图,我是根据VR端走向分析的,当然有不正确的地方。

网友:
试试就知道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