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天猫精灵方糖R拆机清理改造+问题

楼主(2025-03-17):
最近看到多多上很多卖天猫精灵老机型,多是所谓的坏机、裸机,但多数评论是能修复,以前没玩过,反正价格很低,花了11.5大洋买了个天猫精灵方糖R

既然说是坏机器,第一步当然是拆机,不能贸然上电,以免扩大故障。面板是卡扣+胶水,异常难开,小心用力,基本无损拆开。
打开后,感觉有轻微积水的痕迹,面板内部的纱网布满灰尘,几乎堵死了喇叭音孔,内部也不太干净

初步清理后,焕然一新

该上电测试了,可没想到,天猫精灵的电源接口真是奇葩!各种最常用的接口都不是,家里大概能找出15种以上的电源插口,但都不能匹配,比如这个

那只能改造接口了,仔细查看电源接口小板,上面有预留microusb焊盘,还有另外八九个普通焊盘,经测试,usb焊盘与现有正负极没有完全联通,应该还有元器件没装,或许是为刷机等操作预留的,另外一起的四个焊盘没测,还有一起五个焊盘的其中两个是和现有接口正负极是联通的,直接焊接好线,另外在原外壳电源接口附近开个小孔引出电线,接上拆来的常用接口。暂时先凑合试机吧。

至此,可以组装了,看起来还行

问题在2楼,请。。。。。

楼主:
连接电源,正常自动开机,自动提示下载智慧沃家app(此时还没意识到是联通定制版,因为提前下载了天猫精灵app),联网,一切正常,但玩了大约二三十分钟,准备胜利收工回营。结果突然方糖不发声了,以为遇到网上说的过热保护的问题。过了几分钟,重新开机,又只正常了10分钟左右,反复多次,时长越来越短,但同时发现,方糖只是不发声,是能够接收指令的,也能按指令给出动作,每次接收指令、发出回应时喇叭有咔咔声,app上也可以看出具体回应的内容,比如唱歌时,app上也可以看到唱歌还在继续。
问题是:这个问题是联通定制版造成的(暂时家里用的移动网,单位用的电信网,暂时没有联通网试机),还是有硬件故障?我搜到的内容,不连定制的网络,只有电话功能是无法使用的。
目前,也没找到相关刷机的帖子。
请各位给些建议。。。。。

网友A:
废品大叔那给的一堆电源,电源都不行了,我把线束都拆了,能匹配几种。。
其实你可以将母口换成5.5 2.1的通用DC口呀。
另外,我帮同事买了个天猫方糖,20包邮还带电源。。

网友B:
一般都是电源座开焊或者碎裂 ,我都是钻孔上这种5.5座,插路由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品大叔那给的一堆电源,电源都不行了,我把线束都拆了,能匹配几种。。
其实你可以将母口换成5.5  ...

我家里有很多路由器或其它电源,接口是我目前改的,这个也很常见。
没想到电源接口会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电源座开焊或者碎裂 ,我都是钻孔上这种5.5座,插路由电源

和我这是一样规格的,目前暂时试机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我这是一样规格的,目前暂时试机而已。

找找刷机教程。。
我买的都是通用版。。
联通居然还定制这玩意?一直以为只有手机才分联通 移动 定制的。

网友:
现在智能音箱都这么便宜了吗,这玩意刚开始能新鲜几天,过后就放着吃灰,想听歌得充会员,刚出来的时候歌是随便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刷机教程。。
我买的都是通用版。。
联通居然还定制这玩意?一直以为只有手机才分联通 移动  ...

找不到,移动、联通、电信,好像都有定制版!

网友C:
充电座在外面不太美观呀,而且经常插拔有可能导致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座在外面不太美观呀,而且经常插拔有可能导致断线。

说了是暂时试机嘛,功能问题不解决还要啥美观呀

网友D:
这音箱还有网络营运商定制之说
还玩个专网专用

网友:
估计还是和定制版有关系

网友:
我有个,是移动定制版,也可以直接用天猫精灵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音箱还有网络营运商定制之说
还玩个专网专用

好像多是开通业务时赠送。。。

网友D:
才11.5,我看到的最便宜都是18,没下手,现还涨价了!
原来这么麻烦,不玩了!

网友:
这款小音箱挺不错,可以加一块小功率放大器当电脑音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移动、联通、电信,好像都有定制版!

感觉不太像是定制版的原因,如果后期没声音,你试试看没声音后用手摸主板看看会不会烫。

网友:
天猫精灵的DC插座规格是4.0*1.7的,与移动EVD的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11.5,我看到的最便宜都是18,没下手,现还涨价了!
原来这么麻烦,不玩了!
...

现在还能找到12.5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