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知道天文望远镜正像镜镜片是什么?

楼主(2025-03-17):
连续通过闲鱼买了多个缺少零件的30070儿童天文望远镜。由于目镜、正像镜、寻星镜容易丢失,导致这些小配件跟主镜价格基本一样。我发现买部分缺件的用其配件比单买配件划算,如有的缺正像镜、有的缺寻星镜、有的缺目镜,其中买过有一两种但缺其他的花不到30,单一个寻星镜或者正像镜基本也是这个价格。这样前后买了七八台组合了多套、春节送同事亲戚邻居的孩子了,但最终还有缺件的几套。

楼主:
网上买更低当的,发现目镜基本是塑料的,但目镜可用,继续买了3套,用于拆配件。都是三个目镜。寻星镜不方便安装,正像镜稍许粗一些,发现一个问题,正常正像镜看图像方向跟眼睛一致,这个的上下正常,左右颠倒,只正了上下,不了解原理。

其中1是低档左右颠倒的,2是正常的

楼主:
上图最后一个是用磁铁粘凹透镜,配套镜片如图。

楼主:
网上说正像镜是五棱镜。没拆开不知道,我那个标号为1的低档的,应该不是。自己对光线不是特别了解,怎么感觉普通镜子就能做到?画了一个示意图,请懂的朋友看看,我的理解哪儿有问题?画的时候难以调节和控制大小,物镜画的很小目镜很大了

1是上部光线,三是下部,经正像镜反射、再通过凸透镜聚焦成平行线,人站在望远镜后边看,上边图像朝前,就像正过来了。但因为正像镜面是上下45度不是左右,故左右的图像没有正过来。按我的理解,这个正像镜普通镜片就能实现。但实现不了左右反转。
不止我的理解哪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说正像镜是五棱镜。没拆开不知道,我那个标号为1的低档的,应该不是。自己对光线不是特别了解,怎么感 ...

理论上挺简单,实际上挺麻烦,拆开看看就知道有多麻烦。

网友:
厉害!分析的透彻

网友:
你说的正像镜,正规的称呼叫做”天顶镜“,构造上有用三棱镜做成的,也有只用一面镀银反光镜做成的。用两块棱镜反射就不会有左右反转而且是正像。

网友:
普通望远镜要正像,天文望远镜没必要正像

网友:
你看或不看,星星都一直在那里

楼主:
低级的望远镜

寻星镜是一个卡扣,没法用到上边说的望远镜上,用低级的直接看,画面模糊,可能就是主镜是塑料的结果吧。把目镜插到普通的30070上,效果无明显不好,只是对应的都是低倍率的。正像镜放上,感觉画质也还行 。就是没法用寻星镜。而且这几个寻星镜都是无望远效果的,正像,说明内部是普通平面镜。原来30070配套的,都有约6倍放大倍率,全是倒像。

网友:
应该是弄的不配套,造成光线折射次数过多过少造成的吧

网友:
你要买45°正像镜,90°的叫天顶镜

网友:
厉害!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A:
这个便宜的多少钱,一直想搞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便宜的多少钱,一直想搞一个玩玩

像我10楼那种买了三个,都拆了目镜,却是差点意思,不过也有好与不好之分
正像镜插入望远镜的头普遍粗一些,不能使用

楼主:
我拆除了那个塑料接口,用了大灯泡的这个对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我10楼那种买了三个,都拆了目镜,却是差点意思,不过也有好与不好之分
正像镜插入望远镜的头普遍粗一 ...

一般都是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多少钱收的

10楼的那些,就是为了拆目镜,3个呢,20左右。可惜寻星镜没法利用,正像镜你从前边帖子就能看到,稍微有点粗,但用了歪门邪道安上了,关键是目镜、寻星镜、正像镜普遍容易丢,网上买这些东西新的跟旧的一样,因为是零卖甚至更贵些。
2楼最后边那个,30070的比较正常,买了多个,实话说是10个,都是却目镜或者正像镜或者寻星镜,刚开始不太懂买过两个却东西的50多元,后边的都是20几块钱也有超过30的,都是别人买的、孩子大了、小件丢了,导致主镜跟买个小配件一钱。东拼起凑能拼出5套寻星镜、正像镜正常的,其他的自己对付配件,目镜每套给几个,然后送人了。
这个30070网上买新的3个目镜、其他都有、但带的原配支架,最低的找到138元的,最高的找到280元的,但原配支架几乎没法用,太矮小

楼主:
刚买的,比原来买便宜,25元,包括正像镜、但无目镜、寻星镜,带寻星镜架子。底下的支架30cm的,等于没有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