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6020铅酸水电瓶充电器结果是正常的

楼主(2025-03-17):
简单拆6020铅酸水电瓶充电器结果是正常的

60V 5个水电瓶的车接触的少,手里48 72的充电器多。
记得是大妈送来的,看到有污渍了,结果拆起来是正常的。
于是乎打理干净后装好又喊她拿回去了。

网友A:
是进水了,放放干了,建议买胶灌封

网友:
看里面板子质量还是好的,也比较整洁。
估计大妈充电时遇到了下雨天给淋了

网友:
我手里就是60V5A的充电器多,因为单位的几十辆电动三轮车都是五个超威电池的,所以买了很多60V的充电器,用着用着就不充电了,我收集了很多个,很多品牌的;拆开一看,都是里边脱焊的多,加焊就好了。公家的东西就是这样,不能用了,就换新的。

网友:
大妈有福了

网友:
我台铃的充电器充电时红灯不亮,充满能转绿灯。单独测红灯又是要亮的。

网友B:
  杂牌货  害人精 ,多数电池 都是充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杂牌货  害人精 ,多数电池 都是充鼓包

过充容易出问题

网友:
检查结果正常,清理一下用起来放心。

网友:
估计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是进水时出现的故障,现在水干了,正常了。

网友:
可能受潮了

网友:
好像进过水啊

网友:
奇怪哈,这污迹是怎么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进水了,放放干了,建议买胶灌封

拆过两个灌胶的,要哭了。,好在最后都是小问题。

网友:
9.9包邮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