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看了sffih的帖子,我也入手了三洋JJ-F70磁带随身听

楼主(2025-03-17):
看了@sffih 的三洋随身听,JJ-F70 看起来是全钢机芯 ,铜飞轮,机芯不易变形 ,收音电路和磁带电路 都在一块板上 。还有耳熟能详的LA4581 芯片,这个芯片模拟味很浓 ,声场刚刚合适 ,全网没有搜到 这台机子的试听视频 ,希望把这台机子修好 ,给大家奉上试听视频 ,看到机芯上写的1981还是1991的日期难道是出厂日期 ,红圈所示的位置 ,是固定副主导轴的,一颗螺丝掉了 还有一颗螺丝松了,在其他机子上拆了一个螺丝 ,然后螺丝打上百得胶,拧上螺丝应该不会掉了,所有部件上润滑脂完成。

网友A:
出厂1981,1,21号,老机子了,修好了听听效果如何。

网友B:
现在还有磁带吗

网友:
金灿灿的铜飞轮挺养眼的,好JJ,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磁带吗

必须有,新的旧的都有,还可以定制磁带

网友:
有刷电机,可以保养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出厂1981,1,21号,老机子了,修好了听听效果如何。

那个ta8122af是东芝收音芯片,上边有个“9146k”标志,是不是指生产日期1990年第46周呢?
反正我感觉这个机型不太是1981年的产品

网友:
好精致的随身听。

网友:
等修好结果

网友:
都用上贴片了,不会老到哪里去!

网友:
生产日期应该是1991.1.21吧,第三位数字看着像8,也像油墨蘸多了的9
TA8122AF上打码9046k,应该是90年46周
主电机上喷码0 1121,怀疑是90年11约21日
全都能对起来

网友:
磁带都不好找了

网友:
好精致的随身听

网友:
看起来可以

网友:
现在都开始怀旧了,开始听磁带了。

网友:
以前挺喜欢玩这个的现在基本上不好找了

网友:
机械产品漂亮,就是磨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ta8122af是东芝收音芯片,上边有个“9146k”标志,是不是指生产日期1990年第46周呢?
反正我感觉这个 ...

机芯主产,也有出厂编号,机芯上写的是1981年元月的,实际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ta8122af是东芝收音芯片,上边有个“9146k”标志,是不是指生产日期1990年第46周呢?
反正我感觉这个 ...

不会是1981年的。

网友:
这个机器能设计成这样,挺让人赞叹的,其实这集成度挺高的,在机械方面把这些功能都设计进来做的很小,挺复杂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