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万用表我有个疑问

楼主(2025-03-17):
大家知道万用表的芯片也就那几种(借网友的图片)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大都用的是这些芯片,芯片的价格肯定是固定的,功能也是固定的,测量范围也是固定的,那为什么同样是用这些芯片的万用表,抛开品牌因素,价格能差好几倍?而且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准有的差?当然原材料的选择肯定是其中一项因素,但是不会隔这么多吧?

网友A:
你要是只按照芯片手册的方案照搬,都一样,事实上大多数同类表都是如此,成本也都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厂家加入了更多的芯片和外围电路来增加功能和性能。
即便是同方案的表,硬件也都跟芯片手册差不多,这里面有极个别厂家还会对程序做优化,虽说不能有质的提高,但是,可以明显优于同方案的其它表。

网友:
同样是豆腐,家庭主妇(夫)和米其林大厨做出来肯定不一样了啊

网友:
说到钱;同样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有的明星身价千亿,有的科学家身价百亿,但是老百姓身价几何呢?这就是区别。

网友:
同样的菜不同的厨师做出来肯定不一样。这就是厨师的功力或风格。但也不会把鸡蛋做成老母鸡这是基本方案决定的。

网友:
不同作坊生产出来的豆腐,口感会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售卖渠道更不一样,最终价格就天差地别了。

网友:
奥拓也是四个轮子,奥迪也是四个轮子,就差一个字,为什么价格差那么多??

网友:
花钱的地方太多了  PCB厚度、沉金,标准电阻的精度、温漂,保护电路的完整性,显示屏的背光、可视角度,外壳材料用料,刀盘的手感等等都直接关系到价格。

网友:
同样是女人,有的大长 腿天使面孔,有的如花抠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只按照芯片手册的方案照搬,都一样,事实上大多数同类表都是如此,成本也都差不多,但是也有一些厂家 ...

抓到你了,天天在论坛混,咸鱼半天不回

网友:
同样的产品,米国人做的肯定比中国人做的贵几倍,小县城工厂做的就比大城市工厂做的要便宜,因为地域物价、收入不一样。人心不一样,有的有关系想做给回扣的客户就贵,有的针对平民就便宜。

网友:
大品牌的产品,在研发阶段是投入是很多的,要经过很多测试保证功能和安全性能,就像日系车一样,型号发布到上市,至少两年时间,而我们国产车,一年以内时间就可以出来了。
这是以我手上经历的日系汽车开发项目来对比的,日系车开发太慢了,验证项目太多,所以以同档次汽车比较人家价格高也是必定的。

网友:
同样的芯片,各厂家设计不同,外围增加芯片优化程序等等,造就了价格和质量千差万别

网友B:
你把重要的宏康HY3131主控、FLUKE669918给忘了。

另外,电压基准IC、液显驱动IC、运放、反相器、模拟开关IC、电源管理IC、温度传感器等芯片的品牌、等级、精度不一,价格也差异显著。
还有,电阻、电容、显示屏、外壳等价格也差距较大,电阻不同材质、工艺价格完全不一样;特别是保险管、笔座能否达到最基础CAT IV等级,价格也不一样。

网友:
同样都是高通晓龙芯片的手机

为啥有的那么贵,有的又很便宜

网友:
这里又想起了华为的敏感话题,他们目前的SOC被硬件控的群体喷的完无体肤,价格相对高的的P和M系列貌似销量也不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重要的宏康HY3131主控、FLUKE669918给忘了。

另外,电压基准IC、液显驱动IC、运放、反相器、模拟开关I ...

HY3131这么OK(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芯片忘记了实属不应该。

网友:
材料好,还得是装修队水平也得跟上才行啊,当然了,主人也得愿意出那装修费。
HY3131这么OK(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芯片忘记了实属不应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Y3131这么OK(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芯片忘记了实属不应该。

国产、台湾好些中高端手持表用的就是HY3131,或者宏康订制的。

甚至好些5.5位台表也是用宏康的HY3134,有个最大弊病就是不能手动校准,只能软件进行修正,例如日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台湾好些中高端手持表用的就是HY3131,或者宏康订制的。

甚至好些5.5位台表也是用宏康的HY3134, ...

也不见得这个算最大弊端,有时候我倒是觉得软件修正偏差还是个优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