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锂电池储能点焊机。

楼主(2025-03-17):
在闲鱼买了24片比亚迪,47.7安时磷酸铁锂上当受骗容量不足,还有,陆陆续续有好几片呢。放了一个多月。剩下这几片不鼓包的,想办法把它用掉。拿了八片来做这个点焊机。家里找出了一个铝板继承合适的尺寸,钻孔后连接起来我天又焊了一组6030,这个电力比a123的大多了。今天把它敲成直角形,做的像样一点,后期找个外壳。本来是想去让人家折弯的,后来想想跑来跑去太麻烦了,于是加热后台前夹住铁锤敲弯刷成直角形。感觉也还可以。后面准备再加大电线加多MOS管。然后加两个,3.5伏的电源给电池一直充电

楼主:
昨天就这么点着,1层0.15+1层0.2的纯镍是点得上的

网友A:
你这20个MOS管了,你想要多大电流啊,这是点焊机,不是电焊机;做的体积有点大,确实要做个结实的盒子,等你做好再来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20个MOS管了,你想要多大电流啊,这是点焊机,不是电焊机;做的体积有点大,确实要做个结实的盒子,等 ...

好的。我再加多20只。。这个型号规格书上说是能过120A电流。。但现在能过多大电流是不知道。。
电池也说能5C 10C 的放电。。理论上瓶颈都在我的做工和铝板上。。

网友B:
这估计能点0.15-0.2的铜片了吧

网友C:
电池组2串4并?威力应该挺大,

我的电焊机用4串超级电容,单个3000F,8V供电的话电焊电流500A左右,再高怕炸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组2串4并?威力应该挺大,

我的电焊机用4串超级电容,单个3000F,8V供电的话电焊电流500A左右,再高怕 ...

500是不是小一点,能点多小的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估计能点0.15-0.2的铜片了吧

还是不行。。。内阻现在是0.76左右。。点0.15+0.2的纯镍无问题。可是点0.2的铜就是点不上。

网友:
谢谢分享,20个MOS管,看着挺壮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是不是小一点,能点多小的镍片。

0.15mm镍带,再往上就得加电流了

网友:
针状光的一排

网友:
看着威力可以,可以实用

网友D:
你这个保护板是多大功率的?我的接点焊机直接烧保护板,我都想绕过保护板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保护板是多大功率的?我的接点焊机直接烧保护板,我都想绕过保护板直接用了 ...

我这个是当MOS管板用啊。。。不保护了啊。哈哈。。安排二片并联用呢。、
充电就用二个3.3V电池调一下调成3.4直接平衡充好了。还什么保护啊。

网友:
这保护板的场管非低内阻的内阻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
看着电流很猛啊

网友:
你这个做得也太夸张了

网友:
没有控制的电流,效果不会好。

网友:
还是电容的耐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