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老头乐空调过热停机,散热风扇的启停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2025-03-17):
空调蒸发器后面散热风扇不转,空调过热会停机,风扇两根线的电阻是2欧姆,这个风扇的启停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这台老头了居然有空调,也算是高配了。

网友:
  不行 就接压缩机上  以前工作

网友:
检查继电器和压力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
不懂,不过我猜应该有个温度检测机制?

二○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网友:
要检查这2根线是从哪里引来给到风扇的吧?要么控制的问题,要么风扇的问题。

网友:
多年前坐的老头乐都没有空调的。。。

网友:
老头乐真高级,故障问题不懂。

网友:
高级版,居然还有空调

网友:
单接风扇供电试试

网友:
1.检查风扇是否有故障;
2.顺风扇检查控制电路(继电器控制?);

网友:
带空调的老头乐算是比较高端了,还没坐过

网友:
风扇是不是和汽油车一样是12v的呢?外加电测试能不能转。
这玩意就是水温到了就开启风扇

网友:
高级版老头乐

网友:
最好去找个厂家的维修图。
汽油车的启动策略是检测空调和水温信号,水温到了开启,空调压缩机开了也强制同步开启。
具体到风扇上,还要看风扇本身坏了没有,然后再顺着风扇往供电(继电器、保险丝)和找原因。

网友:
老头了也带空调了,实属厉害

网友:
停车以后会转一会儿,然后会自动停止的。

网友:
这是老头乐的前脸打开后还是后备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