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比亚迪ZDKJACCZ 7kw家用充电桩拆解

楼主(2025-03-17):
我是朋友家的,说是久不久掉电,也没有规律的,拿来我这边试一下,这种东西,修嘛,你懂的。我怀疑是接地有问题,可是又没有证据,试试看估计也没有结果。这个好像才三年的样子,这玩意,不保个十年的么?
拆出来看看里面做工和用料

做工还可以,有防水胶

这个够大

22年生产的

这个电容,怎么感觉有点不可靠的样子

冷压的线感觉不错

充电头,这玩意,感觉有点压力呀

锁扣

接线柱

与本论坛的24合一留影,感觉24合一好小。

还有一些其它厂家的家充桩,不怎么敢发出来,看看后面再说吧。

网友:
这个真的没什么。。就一个为了开关的事。。。220交流直通车子。

网友A:
后面怎么修好的。。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怎么修好的。。什么问题。。。

还没修,有空测试一下先吧,找个地方去测试一下再说,什么都没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修,有空测试一下先吧,找个地方去测试一下再说,什么都没修。

好像有个什么机制。。。来确认车子和充电头接的好。。还有车子准备好了才开始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什么机制。。。来确认车子和充电头接的好。。还有车子准备好了才开始通电。。。 ...

它能充,但是不定时跳枪

网友B:
这个估计也有协议,我23年装了一个同样的,不过今年都是白色的版本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也有协议,我23年装了一个同样的,不过今年都是白色的版本了!

没有协议。。就一个12V电压。。抖音看过有人讲过。

网友C:
你这样拆解会不会收到律师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协议。。就一个12V电压。。抖音看过有人讲过。

应该就是一个电压信号,表示插入完成,剩下的交给车载充电器自己调节,协议应该还是有的,比如什么类型的枪,用于识别功率,给充电枪报告汽车的状态,如果车那边不正常,桩这边就断开输出,具体这个功能由哪个来负责的

网友:
也就一个空调插座的功能。我长安电车,就是一插座。

网友D:
不定时跳枪比较恶心,实在不行就换主板算了,值钱的是外壳和枪线

网友:
上海挚达这是大厂代工得。上汽的还有很多volvo和吉利的桩好多都是它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定时跳枪比较恶心,实在不行就换主板算了,值钱的是外壳和枪线

如果是板有问题,估计就是换掉了,但是我只帮测试,其它的不管,这种事可大可小,我最怕电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拆解会不会收到律师函?

某地区产的东西碰不得原因被你找到了

网友:
慢充其实挺简单的

网友:
信号不好也会掉电

网友:
里面完全拆开了吗

网友:
大开眼界了,里面还不是太复杂了

网友:
比亚迪的东西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