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过的锂电池能损失掉多少容量

楼主(2025-03-17):
捡了三个无线麦克,都是没开封的。充电仓是一节2020年1200mAH带保护板的18650,不知道容量还剩多少,没有容量测试仪

网友:
测下容量不就知道 了嘛

网友A:
目测已经怀孕

网友:
已经有做妈的准备。

网友:
硬邦邦的电池不容易孕

网友:
2020年1200mAH带保护板的18650
未拆封的话,到手马上测下电压,高于3.0V容量不会有损耗,低于2.5V可能保护板以后的电压已经测不到了,容量开始下降,测电池电极部分如果低于2.0V,就不用测了直接扔没啥容量了。
某多多2快多的26E挺划算的 实际也有2600+容量,买来替换嘛,这可能得用点焊机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已经怀孕

里面是保护板,没有怀孕

网友:
6楼说的对,用表测一下。

网友:
鼓出来的是保护版吧。

网友(2025-05-31):
锂电年丢失容量5—10%范围,按技术介绍,储存时容量越低丢失容量越少,如按照封装前容量一般计算现在还有800mah以上,但需要三四个循环以后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