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I辅助门外汉修复二手UPS(SANTAK TG500)的奇妙旅程

楼主(2025-03-17):
缘由篇: 为了守护改版PS4主机的持久学习状态(每次客厅搬动后系统需重新破解),我决定在二手平台淘了一台45元无电池的UPS。首台到货却发现内部电池严重漏液,通电毫无反应。所幸卖家爽快同意换机。

拆解篇: 第二台UPS内部主板焕然一新,但前机遗留的腐蚀痕迹仍未消散。手持万用表对照检测,发现十余个被电解液侵蚀的电阻电容失效。特别棘手的是需要两个1206封装的4.99Ω精密电阻,这在常规配件包中难觅踪迹。

攻坚篇: 祭出电子工程师的传世绝技——电阻组合艺术!通过串并联公式计算,在混装电阻包中精准筛选替代组合。更借助智能AI助手"元宝"进行参数验证,最终以并联方案逼近理论值2.495Ω的关键参数。

重生篇: 当改造后的主板重新接通电池,绿色指示灯如约亮起!最后点睛之笔:学论坛的大佬加装5.5mm DC监测接口,实现电池电压可视化+12V应急输出功能。经过深度清洁与线路美化,这台曾遭遗弃的设备焕发新生,稳稳守护着游戏主机的持久战力。

网友A:
这个难度大了,我一台雷迪司的UPS,接在绿源的NAS上面用,新的才一百多块,里面铅酸电池估计还能用五六年

网友:
我靠,这么贵,我当年拆了好几个,一块板子才卖了12块钱

网友:
话说我手头也有一个,拆迁房屋里捡到的,电池也是不行了,很多年了一直没接新电池试机

网友:
AI有效利用

网友B:
那意思是45元买了两台
看到你的元宝抬头显示deepseek,我才发现元宝可以hunyuan和deepseek切换,现在deepseek真是无所不在啊

楼主:
是呀,现在AI,是真的好用。

楼主:
已经顺利使用2周左右~不知道可以坚持多久。

网友:
45块钱的机器也是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意思是45元买了两台
看到你的元宝抬头显示deepseek,我才发现元宝可以hunyuan和deepseek切换,现 ...

现在的ai居然能搞维修诊断了吗?

网友:
这个怎样去除15分钟关机?

网友:
厉害了 ai还能这样用

网友:
deepseek的妙用啊

网友:
都用上UPS了,都是高端用户

网友:
AI是个好东西啊
改天试着修一下俺的电高压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大了,我一台雷迪司的UPS,接在绿源的NAS上面用,新的才一百多块,里面铅酸电池估计还能用五六年 ...

我的也是雷迪司,2015年买的。去年里面的电瓶寿终正寝被我改成锂电继续服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度大了,我一台雷迪司的UPS,接在绿源的NAS上面用,新的才一百多块,里面铅酸电池估计还能用五六年 ...

你用的那个UPS,接的是绿联NAS吧,可以自动关机?

网友:
有台一样的,没使用场景,有次小区停电,接上照明,15分钟自动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那个UPS,接的是绿联NAS吧,可以自动关机?

可以啊,本来也不知道买哪个UPS好,打开绿联NAS的APP上面推荐的就是三四个品牌的具体型号,就对着官方的型号买了,结果这几年用下来也没什么问题,也没坏硬盘,硬盘健康度一直显示是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雷迪司,2015年买的。去年里面的电瓶寿终正寝被我改成锂电继续服役。 ...

你这个改造有点厉害啊,成本比铅酸高,这个对容量也有要求吧?  我这个原装好像是6安还是9安,这种小电池都是浮充状态,五六年应该没问题,我车子上面的GS电瓶用了8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