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了!骑小电瓶车要后座带娃的自查下吧

楼主(2025-03-17):
新鲜的,就刚刚,骑着半路上竟然整个后车架掉了,还好当时没带着娃,心凉啊!

整个屁股没了

断点就那么一圈是焊接的,其他什么支撑点都没没有,能用到现在也算运气好了

这是原车的,我没有改装过,不过感觉这车行老板可能改过,加长了后座导致太重断裂,正常这个就一根梁的就不应该加座位,根本用不久,我妞就30公斤不到吧。

现在要考虑怎么修了,带人估计是不可能了,看看怎么把后备箱能固定上去吧

网友:
这个加长后座有点敷衍,我那个是整个货架加长的,应该不存在这中情况,看了你这个我晚上还是得检查一下。

网友A:
要想后座带人,必须要加固,加固的方法就是,要从后轮的轴的位置,往上竖起两根钢筋支撑,上边焊接后座,下边固定在后轴的两端;第二就是后座的原来的连接方式不行,不能用焊接,要用螺丝连接,就想很早以前的大轮自行车的后座一样的固定方式。那样很牢固,很结实了,带个几百斤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后座带人,必须要加固,加固的方法就是,要从后轮的轴的位置,往上竖起两根钢筋支撑,上边焊接后座,下 ...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网友:
金属疲劳断球了

网友B:
  买个踏板式的 ……

网友C:
只能找人重新焊上了,底下加一根角钢焊上增加强度

网友:
这么危险啊

网友D:
这怕是老板后期自己改装了卖给你的,才这点焊接面积哪承受得了小孩哦,后期改装也没啥啊,至少要告知你,不告知你确实太缺德了,这要是娃娃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还好你及时发现了。

网友:
电瓶车的车架还是很重要的,国内的电瓶车品牌太多,过于便宜的车子用几年就破破烂烂了,主要是车架不行,油漆也不行,正常电瓶车5年左右洗洗跟新的差不多,也不会叮叮当当的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怕是老板后期自己改装了卖给你的,才这点焊接面积哪承受得了小孩哦,后期改装也没啥啊,至少要告知你,不 ...

是啊,想想都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后座带人,必须要加固,加固的方法就是,要从后轮的轴的位置,往上竖起两根钢筋支撑,上边焊接后座,下 ...

是的,我也想这么改,不过感觉材料不好找,想着还是先把后备箱固定上去算了

楼主:
就不该这么搞,纯粹瞎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踏板式的 ……

那个速度天天上学要迟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找人重新焊上了,底下加一根角钢焊上增加强度

不够的,必须从其他地方再加固,否则断是迟早的事

楼主:
瞎改装的是真的危险,想想都害怕啊,算我今天运气好了

网友:
后面带娃起步就要慢点,突然加速成人有时就会倒

网友:
要承重的话,起码要有额外的2根支撑驾到后轮轴那里啊。

网友:
现在的社会商品呀     一定要睁开慧眼  自己要留心

网友:
带娃还是安全第一,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