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5-03-17):
电路板很简单,看到线圈上的瓷片裂了,会不会影响输出

网友:
这是摔得吧

网友A:
那一块不是“瓷片”来的。

网友:
影响不大 可以用

网友:
那个是软磁体

网友:
很少用无线了,充电太慢。

网友:
不影响,我买三星s6带的那个5瓦已经碎成渣了还能用

网友:
这个功率多大啊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只影响美观

网友:
应该没啥影响,瓷片和充电应该没啥关系。

网友:
充电太慢了,还是不够实用了

网友:
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块不是“瓷片”来的。

那叫啥

网友:
能用就没影响

网友:
其实,叫磁片挺合适的

网友:
感觉楼上说的对,应该叫磁片。

网友:
原来是“磁片”不是“瓷片”

网友:
无线充电的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