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当年的旗舰级胶片单反相机:PENTAX Z-1

楼主(2025-03-17):
这个相机是宾得1991年的旗舰级自动单反Z1,当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设备,1/8000的机械快门速度,1/250的快门同步时间,放现在也是顶级的参数了。自动连拍速度是每秒3张,支持镜头PowerZoom功能,是宾得少有推出的大而全的相机。

这个相机有个通病,其内部有3个电机,一个管卷胶片,一个管自动对焦,一个管快门动作。前面两个电机输出轴上是用的黄铜齿轮,不会出问题。快门电机却用了塑料齿轮,会自己开裂滑脱,出现反光板卡住不能拍摄的故障。
我这有一个故障机,现在也没有维修价值了,拆了看看
相机是带日期的,使用的是CR2025的3V锂电池,换上新电池显示日期1987年1月1日,调整时间一直到2019年12月31日就又回到1987年1月1日,看上去就没准备能用这么久的

打开片仓,胶卷舱壁上有很多触点,对应胶卷外壳上的导电区块来判断用的底片的参数,进行自动匹配设置

片仓盖,有日历电池和底片平面压板

底片平面压板上有个开口,里面有个投射LED,用来给照片上打上日期

拆下外壳的正面底面和侧面,全部都是PFC覆盖

PFC间是压触,没有像现在常用的那种卡子

内置指数GN14的闪光灯,注意侧面的几根导线带电,可恶又被触了一下

再继续拆下去,可以看到机械部分,左边大个的是对焦电机,右边一堆齿轮的是卷片电机带动的,那轴是铜的

这一堆齿轮看着就不舒服,还能继续拆下去吗

不管了,继续拆,不就小小十多个齿轮,拿下

最终结果,找到了这个开裂脱落的塑料齿轮了,看以前有能人自己用CNC车出来代换的,但即使修好了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能拆和修相机,特别是单反的都是高手。。。

网友:
以前能拥有这些东西的人也不简单

网友:
胶卷机,文物。

网友A:
即使修好了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修好后能卖个好价钱呢

网友:
修好收藏起,挺好的,有意义。

网友:
收藏价值极佳

网友:
也许这个镜头还能用上。

网友:
现在好像胶片也慢慢在复苏

网友:
能拆单反相机的是高手!修复好后不可能再使用,但收藏有点意义

网友:
胶片机还是比较复杂了

网友:
快门电机用塑料齿轮,应该是为了提高响应速度吧。

网友:
当初的高级货,现在也没人要了

网友:
不错的照相机。

网友:
还是胶卷的?

网友:
曾经一直梦想有台 藩泰克斯 Pentax(宾得)LX,后来入了佳能之门,就不太关注 Pentax 了。

网友:
这个是装胶卷的照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修好了又有什么用呢

胶卷相机真的没什么用了,我已经把所有的胶卷单反全部卖了。

网友:
现在玩胶卷的太小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