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坛友焊个戴森V7电池包+断线的9V变压器电源维修

楼主(2025-03-17):
好久没折腾戴森吸尘器了,本地坛友找到我帮忙搞一下,翻出来我的零件箱。

黄色板子是V7,绿色板子V6,外壳不通用,芯子却是可以V6换到V7里面的

坛友从小米的吸尘器里面搞了6节电芯,换进衰减的V7,打磨之后塞进支架,说是让我帮忙点焊一下,有一粒放错了

我手里也没有厚镍带了,从旧电池包拆了0.15mm厚的镀镍钢带,单层还能焊接,双层不行

焊另一面

充电线也被扯断了,得用烙铁焊接

板子解锁之后亮绿灯,收工,收费肯定是不可能收费了

隔壁办公室拿来得电源,说是线扯断了,帮忙焊一下,看外壳估计是摔的

变压器挺沉的,比起开关电源

剥线烫锡,铜丝太细了

穿孔后加锡焊牢固

7809稳压,说是仪器用的电源,

外壳螺丝孔断了,打点胶水吧

合体,外壳缠一点厚胶带固定,等胶水固定,收工,好久没动烙铁了,确实比较忙,也只能偶尔晚上抽空弄,玩不动了哈哈

网友A:
嫖的华秋烙铁松香?

二○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网友B:
谁还用这老变压器啊

网友C:
楼主还是一个热心的坛友,向你这样的雷锋学习,助人为乐;我也是很长时间玩不动了,主要是上了年龄,眼睛花了,晚上看个电视节目还行。

网友:
有点焊机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嫖的华秋烙铁松香?

9.9¥那个套装,挺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还用这老变压器啊

一些国产仪表还在用这种电源,便宜还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一个热心的坛友,向你这样的雷锋学习,助人为乐;我也是很长时间玩不动了,主要是上了年龄,眼睛花 ...

过奖了,哈哈,小事能帮就帮吧

楼主:
机器全套成本一张毛爷爷,
大部分时间吃灰

网友:
妙手回春热心肠,好人好事。

网友D:
我家也有这个破吸尘器,前阵子老婆拿来用,结果发现充了一天点也没反应,应该是里面有电池不行了,楼主有没有解锁电池的教程啊?

网友:
一直想要个点焊机,就是使用率不高,一直没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也有这个破吸尘器,前阵子老婆拿来用,结果发现充了一天点也没反应,应该是里面有电池不行了,楼主有没 ...

教程进我主页查看哈,

网友:
家里的戴森还在服役中

网友:
这镍带单薄了些,还是V8能改21700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教程进我主页查看哈,

好的,我学习下

网友:
维尼老板讲究人,坛友修,分文不取,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还用这老变压器啊

还是这电源稳定,就是效率低,发热大

网友:
电池解锁要有软件,楼主专业解锁

网友:
阿熊戴森售后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