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LANZHOU BJQ-1 古董报警器

楼主(2025-03-17):
属于古董收藏类产品了。纯属好奇而已,拿到手查看无明显烧痕,通电无反应,查保险管断路,无相同尺寸的,便抽一根细铜丝焊到原保险管两端。插电还没反应,测量电源插头是通路。原来是插头氧化造成(虽然简陋,插头是纯铜,插柄是橡筋材料,几十年了弹性如初)打摩后好了,灯全亮了,但后面端子短路不报警,可能方式不对。
看以前铁帽整流二极管挺有特色的,那时的工艺不行,耗材大,效率低。塑封2C11也挺可爱哈,喇叭还是红星牌,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这些老物件闲置有些占空。

网友A:
不知道这东西是怎样报警的,像没有输出变压器的扩音机,是不是接上喇叭会乌尔乌尔叫那种?

网友:
从外到内,都洋溢着满满的年代感

网友:
今天我也肢解了一个古董稳压器,应该是八十年代的。

网友:
全分立元件设计,满满的年代感

网友:
又长奇怪知识了

网友B:
这个什么原理?端子间短路就报警?那把线一剪不就完蛋?

网友C:
用料实在,变压器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什么原理?端子间短路就报警?那把线一剪不就完蛋?

断开了就触发报警器触发, 一直叫; 直到主机断电; 那个电路每通道2个三极管应该是搭建一个类似可控硅的电路的电路

网友:
哇~好多有人迷信的红袍绿袍啊~~~~~
当年我单位在门窗框上钻孔埋进报警开关,小偷进门爬窗开关动作,这种报警器上连的电铃哇哇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东西是怎样报警的,像没有输出变压器的扩音机,是不是接上喇叭会乌尔乌尔叫那种? ...

有个两个变压器,大的是电源,小的应该是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实在,变压器铜的吧

那时候还没铝包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