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包锂聚电芯是不是安全性很不好?

楼主(2025-03-17):
手上好几块航模电池退役下来,已鼓包。

不知道能不能再战啊?放手上老觉得是炸弹。

再战会用在放电倍率小很多的烙铁上,不知结果如何啊?还会不会用着用着着火了~~~?

网友A:
容量已有衰减,可以用电阻把单个电芯放完电后,放气,封704胶,立即循环2-3次,可以梯次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已有衰减,可以用电阻把单个电芯放完电后,放气,封704胶,立即循环2-3次,可以梯次使用 ...

放气点选择在哪里比较好啊

网友:
电芯安全靠保护板。

网友:
铁锂没问题,我48v电池用60v充电器不过板充电,都充到73V了,也仅仅是鼓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容量已有衰减,可以用电阻把单个电芯放完电后,放气,封704胶,立即循环2-3次,可以梯次使用 ...

很多人的说放气就报废,手上也有两组2串的航模电池,有鼓包我也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的说放气就报废,手上也有两组2串的航模电池,有鼓包我也没试过。 ...

我试过,在储能上多点并起来还是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气点选择在哪里比较好啊

一般选择中间,用针刺时注意不要用蛮力,稍向上挑着来,避免刺到非皮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在储能上多点并起来还是能用的

谢谢,改天也试试看。

网友:
航模电池属于动力电芯,相对来说容易鼓包点。软包电池你手机都是啊。。。

网友:
软包或硬壳,只是封装方式而已,只要过充或者过放或者大电流超c数,或者电芯有问题都会导致电极材料分解产气,只是软包很明显,硬壳短时间看不出来。但是听业内的人说个人零售买电芯最好不要买软包,因为很好翻新,对于鼓包的抽气重新拉抻封装贴标,嘿,又是“全新未用0循环A品聚合物”电芯了

网友:
没用的,很久前已经测试过用针放气,但过不了多久又鼓包了,而且容量损失严重。

楼主:
汇报一下近况:
问过了AI,按它的建议在鼓包的最高点用缝衣针刺破一个口子,挤出气体,用502密封。
但是容量只有原来的1/5,只能梯次利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近况:
问过了AI,按它的建议在鼓包的最高点用缝衣针刺破一个口子,挤出气体,用502密封。
但是容 ...

降这么多嘛,这个鼓包看来只要是鼓了就废了,没可修的价值,并且还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