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推荐买哪种焊锡膏?

楼主(2025-03-17):
经常在嘉立创打板,用的焊锡膏, 现在买的中温含银的,用完了,现在我想换无铅的,含银与无铅的怎么选择啊,

网友:
这个不叫焊锡膏吧?

网友:
我以为是电铬铁用的那个锡焊膏。。。

网友:
这不是锡浆吗?
能接受松香的话,还是建议买氢化松香。松香+无水酒精=助焊剂。

网友:
无铅纯粹是环保吧,个人使用感觉无必要。

网友:
你这叫锡浆好吧。。。

网友:
我用183的维修佬,还行,没用过好的.

网友:
选合适温度的

网友A:
我也用的183维修佬,中温锡,修过一次手机功放IC,焊过几次EMMC,还剩好多,再放放估计就要干了。

网友:
自己焊接买低温的,

网友:
这叫锡浆.

还是有铅的好用。

网友:
手里有点无铅焊锡丝,很难用
还是含铅的好用

网友:
这是锡浆,感觉中温的合适

网友:
这个叫做焊锡浆

网友:
看楼主焊什么

只要不是BGA主板什么的,用便宜的

网友:
这是锡浆啊

网友:
这不是焊锡膏是焊锡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183维修佬,中温锡,修过一次手机功放IC,焊过几次EMMC,还剩好多,再放放估计就要干了。 ...

平时不用的话放冰箱里,寿命延长好多倍

网友:
无铅的只是为了环保,真不好用,还是中温183度的好用多了

网友:
正常用中温就行了,某些怕高温的东西用低温,总之别买高温就行了,另外这东西去某宝用红包几块钱就能买到一管,用不完密封放冰箱保鲜里面,不然很快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