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DIY手记:从零打造高性价比JBC焊台

楼主(2025-03-17):
问题起源

前段时间维修一台UPS时,电池输入端的焊点大得惊人。老旧的T12焊枪即便开到400℃以上才能勉强化锡,电源线的铜丝还迅速氧化,服役多年的战友终究显出了疲态。恰巧论坛里热议JBC245开源焊台方案成本大降,当即决定:升级!

方案选择

原计划直接套用现成设计

但咨询控制板卖家后被泼了冷水:“体积太大不实用,电源也不安全”。

看了眼自己拥挤的工作台,果断转向分体式DIY——控制板、电源、手柄分开采购,外壳则计划3D打印定制。

结构迭代

初版设计(图二):一体式结构带仰角面板,可惜“大屁股”造型实在劝退

终极方案:分体架构+DC插头供电,

右侧集成不锈钢管卡打造的休眠座,兼顾功能与颜值

零件到货

心脏部件:25元淘的二手24V/10A工业电源,实测峰值性能稳如老狗

定制外壳:严丝合缝容纳电源模块,仿佛量身定制

灵魂细节:品字插头接电流表监测功耗

接地端子虽被物流鸽了,但一根铁丝临时代替竟意外和谐

性能验证

装机后首次实战:320℃轻松拿下曾经需要T12狂飙400℃的巨型焊点!休眠功能响应灵敏,控制台里面放了铁块配重,面板用自攻螺丝式固定,就不重新拆开拍照了。

这场从零件堆到神器诞生的蜕变之旅,不仅实现了工具性能的指数级跨越,更印证了开源硬件与3D打印技术赋予个人制造者的非凡可能——有时候,自己亲手打造的武器,才是攻克技术堡垒的最佳伙伴。

PS:
---AI帮忙润色的文章看起来有点嘎嘎的。。。

网友:
嘎嘎滴,你竟然还搞成了分体式的,鼓掌鼓掌

网友A:
援一个,同款方案。

网友B:
材料是用的PETG打印的么,主控+烙铁头啥的花了多少?我的T12也十多年了,有点力不从心(心里长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是用的PETG打印的么,主控+烙铁头啥的花了多少?我的T12也十多年了,有点力不从心(心里长草)了 ...

是的,petg,发热很小,平时也不怎么搬动,感觉pla4层壁厚也可以。
控制板48,电源25,手把20,头子13。管卡,香蕉头,dc头,品字接口一起估计10元吧。合计120不到。

网友C:
我觉得我的936还能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网友D:
控制板给个链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给个链接去看看……

连接不敢贴,可以去海鲜市场搜索 jbc245。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我的936还能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别坚持了,上新吧!凭你那水平,最起码也得搞个210

网友F:
真漂亮,也想拥有一台JBC焊台。
看你用的电源没有接地呀,没有EMI抗扰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坚持了,上新吧!凭你那水平,最起码也得搞个210

我也有t12,感觉不到太好的体验,至少要210 245感觉才好一些,但是又感觉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漂亮,也想拥有一台JBC焊台。
看你用的电源没有接地呀,没有EMI抗扰电路。 ...

接地了,板子的接地是直接和直流负极连接。和原来的t12一样。

网友:
我DIY的比这个价格高多了,控制板和电源几乎是你的2倍价格

网友:
其实把T12嫁接大头子的话一样好用哦。我嫁接的T12超大马蹄头,焊18650的时候一般开320,基本就是2秒就可以焊接的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援一个,同款方案。

面板好评,求个模板

网友:
9号开源焊台,果然走到哪里都有一席之地

网友:
之前一直用220v可调温度的电烙铁后来心一狠买了t12感觉平时用着还好比220v调温的好用但是还是有时候显得力不从心,一直想再搞个jbc

网友:
现在用的diy的t12对付大焊点的确力不从心

网友:
想到家里的电烙铁好几个,一直在吃灰

网友:
不错的制作,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