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HG680-KB_海思HI3798MV310_安卓9.0_U盘强刷固件包及注意点说明

楼主(2025-03-17):
之前发布过这个固件包,关于烽火HG680-KA/HG680-KB_海思HI3798MV310_安卓9.0_U盘强刷固件包详细说明一下,汇总总结一些常遇到的情况,这次固件会分开发布,以免混淆。

上一个帖子地址: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519-1-1.html

HG680-KB强刷刷机教程:

下载好引导文件和固件(帖子后面附件),8G以下U盘格式化,将文件放入U盘根目录如下图所示,插入盒子USB接口。强刷非常挑剔U盘(建议用金士顿U盘),usb2.0,8G以下,fat32,2048块单分区格式化,联机后松开短接点)
短接示意图:

刷机前需要特别注意事项说明:

1、易错点:直接拿烽火HG680-KA的固件刷烽火HG680-KB 或者烽火HG680-KB的固件直接刷烽火HG680-KA盒子。
理论上烽火HG680-KA/HG680-KB_海思HI3798MV310的固件是可以通刷的(前提是需要替换fastboot文件)。两者固件刷机,如果自行修改的话启动u盘的fastboot和update升级包里的fastboot都要换,update升级包换了要重新签名打包。如果不换update的fastboot,就需要刷机后把U盘启动的fastboot用hitool烧回去也行。

2、注意刷机前需先确定你的盒子是真烽火HG680-KB盒子,市面上存在非常多的套壳假货,有的是假外壳+打印贴纸,有的是真外壳+假主板。

3、注意强刷非常挑剔U盘(建议用金士顿U盘),usb2.0,8G以下,fat32,2048块单分区格式化。

4、短接时间一定要控制好在5秒内(重要),短接4秒后松开。

5、刷机不成功,可以尝试更换优盘,更换个固件包重新试试。

6、并不是推荐刷安卓9,刷安卓9不一定就就比安卓4好,只能说不同的安卓版本各有利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5《烽火(HG)盒子固件合集》>《HG680-KB》海思芯片

网友:
果然9不如4.4,虽然开机画面更炫了(动态的败家之眼),但是进不原生设置了,连原厂遥控也用不了

网友:
再说一下最新情况:盒子变砖了,想从9。0刷回4.4,只把系统镜像替换了,强刷的三个文件我看大小一致想着也是一样的就没换,结果执行后进度条倒也是走了,但是重启后没信号了,把U盘格掉全部4.4的文件复制回去后再强刷,左边的红绿灯与右边的交替闪,闪一阵后左边的红绿变常亮,但仍是没信号新状态。
先放一边吧,等有空了再折腾折腾看,实在不行了就拆件吧,反正手上的这台KA也是极度精简的硬件,没WIFI没蓝牙

网友:
刷机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