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爆皮的水果手机充电线,简单接一下,小蓝灯挺刺眼

楼主(2025-03-17):
手上几条水果的线,各种问题——包括爆皮、掉触点/头、还有外观无任何问题就是不充电等。

其中一条捡到的蓝绿色外皮水果手机充电线,外皮有明显爆皮的情况,插到USB-A口上有时可以点亮头子自带的小蓝灯。

很明显,有断线的隐患,只是不定时而已。

只能美工刀手术看看,环切了一圈,把头子尾部那里的胶皮小心剥去一段(未截断所有的4根线)。

果然,红线或黑线有断路,所以导致时而接触能亮灯。

那多预留点焊接的量,剥去正负极的线头(话说这纤芯还挺结实的),分别焊接并用胶带简易保护,能亮灯了。
外观美化则需要等我翻出直径合适的热缩管再说了。

用炬为USB检测仪量了一下,输出电流大概有0.5-0.9A,应急倒也可以的。

剩余的线,看情况等有空了再拆头子重新焊接试试。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看,欢迎打赏。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剩下的工作就是找到直径合适的热缩管美化外观了。

网友:
把断的一段用一根细棒二端绑着,,用热熔胶封一下就行了。

网友A:
断线的建议重新换头或者弃置。

网友B:
不应该先穿热缩管再接线吗?

网友C:
应该用热缩管套上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先穿热缩管再接线吗?

一般应该是先穿热缩管再接线,不过我这里没有截断D+与D-,所以只能再找直径1CM的膜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热缩管套上就完美了

嗯,改天翻出存货看看先,不然可能考虑换条线(长度以及保护强度,毕竟这条蓝色的线皮依然有老化剥离的风险,材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线的建议重新换头或者弃置。

可能会考虑换条线,将头子的胶皮剥离到焊盘的位置,到时试试看

网友:
考虑换条线

网友:
现在直接换掉最利索。

网友D:
这种垃圾线都没必要用,lighting头的还是买端子买硅胶线来自制吧,我都DIY了好多条了,稳定可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6986-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垃圾线都没必要用,lighting头的还是买端子买硅胶线来自制吧,我都DIY了好多条了,稳定可靠
https://ww ...

老铁,你这个成本也不低啊。。。现在基本上第三方品牌9v2a的成品线都是十块以下,华强北仿货用红包都是一两块都能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铁,你这个成本也不低啊。。。现在基本上第三方品牌9v2a的成品线都是十块以下,华强北仿货用红包都是一 ...

是的不算低,尽管每一样都分开用红包买了,还是超过10元,但是胜在可靠耐用

网友:
所谓得绿色环保东西,最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垃圾线都没必要用,lighting头的还是买端子买硅胶线来自制吧,我都DIY了好多条了,稳定可靠
https://ww ...

多谢支招,成本的确不低啊。。。容我好好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