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大家帮看看这火花塞需要换不??

楼主(2025-03-17):
两张图片是同一个火花塞,本人不懂,大家帮看看需要换不?车是长安CS75PLUS 2020款,开了快5年,51000公里

网友:
不需要换,清理一下继续服役

网友:
需要换,否则影响打火。

网友:
不需要,你的火花塞是耐用型的,再跑两三年没问题

网友:
看起来积碳比较严重,洗洗还能用

你这个好像是铱金的,这种很耐用的,我09的车原装的双铱金,现在12W公里,还没换过

网友:
原装的能打着火就不用换!这个公里数油耗可能稍高点!但建议更换,薪的打火利索,油耗会低点!

网友:
传说中的放汽油里烧,烧掉积炭后可继续再用

网友:
盲猜需要清洗,间距可以测一下看要不要调整

网友A:
看着燃烧情况良好,积碳也不严重,不需要清理,只需要测量一下间隙,间隙变大到超过限定值就要换掉,毕竟火花塞是费用最低的能让发动机的工作状态维持良好状态的配件。

网友:
怎么油的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缸不?

不缺,不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缺,不抖

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燃烧情况良好,积碳也不严重,不需要清理,只需要测量一下间隙,间隙变大到超过限定值就要换掉,毕竟火 ...

说的没有错,主要看间隙而不是看黑不黑

网友:
好像现在车的火花塞都是寿命比较长的,不太需要换的,实在想折腾可以看看保养手册上的要求

网友:
把握住一点儿,只要你怀疑了而且拆下来了,那就毫不犹豫的换掉它!!!

网友:
积碳严重,该换

网友:
感觉这个火花塞的点火间隙有点大,可能会造成点火会变弱,具体还是问修车师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