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千兆AC+ap全屋wifi覆盖问题

楼主(2025-03-17):
160平方的新房,布局如图,五个AP面板+1个吸顶ap做全屋wifi覆盖,设备都已经到了,面板是H3C的ax60,吸顶是AX61,请问是否有问题,该如何进行补救,请各位大神进行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装修公司给布的网线,位置没办法改了,,,我总感觉不太好

网友:
五个AC面板是不是装开关盒里的AP?AP就是AP不要写AC,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AC然后是N个AP,即AC+AP覆盖方案。看你那布局的话我基本猜个八九不离十,首先开关盒式AP就是一个败笔,正所谓既想马儿不吃草又想马儿跑得快,这是不现实的想法,对应到WIFI覆盖,单说你开关盒那么点大的AP能有多大的覆盖范围?然后就是散热,虽然现在科技发达,但是我任然坚持认为电子产品任然是发热大户,特别是这种无线覆盖的产品,大部分能源是变成热量散发。同理热量散发不出去,要么降低功率,要么减小寿命。建议将盒装AP换成吸顶AP,保证覆盖的前提下,还能有一部分冗余,即所谓正式使用后无线干扰

网友:
电视后面的面板AP记得甩出来。电视的大背光是金属的会屏蔽反射。

网友A:
我感觉可以极致精简,没必要那么多AP,绿色都可以去掉:

网友:
160?大壕厮啊...

二○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可以极致精简,没必要那么多AP,绿色都可以去掉:

的确可以不要那么多ap。ap多了之后频点容易冲突。赞同层主精简后的结果。

网友:
图片明显1+6的,另外 ,面板 的真心散热差

网友B:
终端叫AP,控制终端的叫AC。帖子说上5个AC给我看懵了,啥户型啊要那么多,墙全铺不锈钢板也够了
看着没什么问题,甚至有点过剩了。至于说散热,既然做出来了,厂家必然有所考虑。坏了也可以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终端叫AP,控制终端的叫AC。帖子说上5个AC给我看懵了,啥户型啊要那么多,墙全铺不锈钢板也够了
看 ...

过了保修期你找谁给你换?而且散热问题导致的具体现象就是速度不稳或者卡,又不是不能用,通俗的说就是不爽,你找谁说理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过了保修期你找谁给你换?而且散热问题导致的具体现象就是速度不稳或者卡,又不是不能用,通俗的说就是不 ...

LZ明显不差钱了,用几年就换代了。另外新制程的发热本身就低。外加可能是一年空调都要开半年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明显不差钱了,用几年就换代了。另外新制程的发热本身就低。外加可能是一年空调都要开半年那种。 ...

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

网友:
四个卧室

楼主土豪

网友:
我家也是用的AC+AP模式,5个房间里用的面板式AP,2个客厅用的吸顶式,5年了没有一个故障,TP-LINK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厅里吸顶,其他86

网友:
尽量多用吸顶AP,少用86 AP,86的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
86AP真的挺鸡肋

网友:
同意五楼的方案,真没有必要搞那么多,电视后面还是搞成网线出来接电视上最好

网友:
用锐捷星耀家模拟了一下楼主的布局图,如果路由器是8天线MIMO信号够强,基本上还是能覆盖,就是主卧信号比较差。当然保险起见“次卧01”再串个有线MESH就齐活儿。根本不需要那么多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