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爱国者DPF885D高清电影本白板无图像故障

楼主(2025-03-17):
闲来无事,想起多年坏的电影本,拆开看看,故障现象:出现故障前,机壳打开想换电池,电路板突然出现冒烟(开机状态),冒烟是100mh电感元件,元件表面烫手,画面消失,有伴音,紧靠旁边的肖特基二极管也烫手,靠近液晶屏电源的贴片电容也烫手,三个元件在一起。经万用表测量:贴片电容(无数值)双向电阻为零, 贴片肖特基二极管(ss14)正向220,反向无穷大,貌似未坏。冒烟的贴片电感(100)用放大镜看已经烧糊状,呈导通状态。液晶屏红黑电源线电压为4V,因为没有电路图,不知液晶屏供电电压多少?查了网上资料,有的说是3.3V或5V或是12V的,不能确定。初步修理 :先还掉击穿无极电容,因为没有标示数值,考虑周边电路相近电容容量及大小,换了一个9uf的无极电容。肖特基SS14为了保险也换了IN5819,烧糊的电感因一时找不到替代就没有换。另外又扩大查了其他电容,没有发现漏电及发热的元件。开机试机,还是液晶屏点亮白板,偶尔有水平线,但有伴音,液晶屏供电电压为9.62V(空载24V),重新绕制烧糊电感温手,肖特基IN5819温热。对此,有不解之处还望各位高手出手相助,发表高见,谢谢!

楼主:
懂王请留言呀

楼主:
清理过的焊盘和涂上绿油的焊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