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古董双飞燕wwt-13轨迹球鼠标

楼主(2025-03-17):
型号是雙飛燕wwt-13,来龙去脉就不再描述了,拆解可看我的其他帖子

上期拆解发布后,很多网友留言,其中小部分人对修复这个鼠标持否定态度,甚至说此鼠标该是报废的物品。
一开始我对这个鼠标也是不看好,内部锈蚀乍一看十分严重。但是这个帖子既然出现,那就说明都错了。事实证明,只要有恒心,没有不可能!

话不多说,先上成品:修旧如旧,外部以清洗为主。接头采用原来的ps/2接头,配合转接器转接usb。

然后就随我一步一步看看这个鼠标是如何修复的:拆解贴已将电路板稍作清洗,现在可以看看各器件损坏程度,主板本身状态还不错,虽然表面的绿色绝缘层十分恐怖,但是铜路都没有问题,该通的通,不该通的不通。主要是各器件的引脚腐蚀严重

既然引脚腐蚀,很多腿都断了,那就接回去呗。这几个是比较简单的,残留引脚外露足够,直接接驳就行

像这种轻微腐蚀的,拆下,经常腐蚀程度,上锡保护

这里分享一个小技巧,单层板或者薄板,通孔需要去锡打开孔洞时,用一个不锈钢绣花针这样就行了,不需要吸锡器,节省焊锡丝

很多引脚都是看着没事,拆下已经是腐蚀严重,一碰就断。这两个排阻,残留引脚外露也足够,直接接驳就行

这个电容,用这个电桥镊子在路测试已经没有容量。拆下发现已经漏液了,直接拆机一个同容量和同电压的,装之前检测一下(照片为好的电容)

接下来是微动,看着都是原装的。由于按键手感十分正常,不过测量不正常,拆开检查处理,都是氧化,磨掉氧化层后点上硅油保护,铜片就不磨了,以免损坏

接下来处理红外线发光二极管,虽然我买到了代替的新品,但还是想抢救一下这原装的,照片为两个鼠标一起的,腐蚀都十分严重。刮骨治疗,接上脚后逐个上电测试,电源电压1.2v,用手机摄像头观察是否有红外光线,很暗的粉红光(肉眼不可见),要注意屏蔽环境光,暗光环境观察。

再然后是对应的红外线接收管,腐蚀较为轻微,一个或者两个脚需要刮骨疗伤

自此,所有电子元件处理完毕,上点照片,可以看到有缺角的元件,就是进行了刮骨疗伤手术

再经过九九八十一次试接线,终于找到正确线序(6线制,由于6根线都有接入元器件,估计是工厂测试或者录入程序等使用,对于寻找正确线序迷惑性极大)

接下来是外壳处理,拆解贴说到有一颗螺丝齐平断裂,先用美工刀在两边塑料开好凹槽以便镊子可以抓取螺丝,然后刮开螺丝顶部,露出金属色泽,上锡增加导热性,利用热量轻微融化塑料,使用镊子提出螺丝。这里要注意温度控制!

对外壳及零件进行清洗晾干

修复轨迹球保持架,弹簧已断了一边,直接用镊子重新弯折,量好弹簧参数,以后要是弹簧损坏可以直接下单。

临时组装各部件,进行试机,确认正常!此刻的喜悦难以言说!

进行最终组装,各摩擦部件加入硅油,完成!
左边大拇指为左键,近一点的滚轮为普通滚轮,远一点的滚轮为二倍速滚轮,右边上面的按键为中键,右边下面的为右键。

使用转接器后是usb即插即用!无需下载安装驱动!

网友:
耐心真好,手艺也忒好!

网友:
相当于以前的滚球鼠标倒过来

网友:
这种鼠标不算古董吧

网友:
哎呀
这是饱经沧桑啊

网友:
这东西新的都不值你的功夫。

网友:
能够修复真不容易,这个好像早就淘汰了,精度和灵敏度都不高。

网友:
腐蚀断腿的元件,都一点一点接上的,要换我就放弃了,LZ真乃强人也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真的是技术活啊

网友:
用这个鼠标的都是情怀

网友:
修得一手好技术

网友:
这个有收藏价值,好久没看到了